求解!为什么B6设置5A充电 最大只有2.2A显示!

楼主(2012-04-21):
清楚记得我这台B6可以5A 充电,当时是并充4节 6S 5300MA 花牌5C, 当时设置的是5A ,显示4,2A充电,充电器外壳都发热了。

今天再次5A并充 无论怎样都是显示2.2A冲 换成单组电池也是2.2A最大。

拆了台新B6 ,设置为5A ,还是自动调整为 2.2a 冲  实在是不解  难道要换开关电源才支持5A??

求解!求真相!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楚记得我这台B6可以5A 充电,当时是并充4节 6S 5300MA 花牌5C, 当时设置的是5A ,显示4,2A充电,充电器外壳都发热了。

今天再次5A并充 无论怎样都是显示2.2A冲 换成单组电池也是2.2A最大。

拆了台新B6 ,设 ...

估计是和输入有关,如果输入功率不足以支持5A充电,就自动限制为2.2A。

网友:
回复 楼主:

B6最大功率50W,你的被充电电池电压乘以充电电流就大概50W,换句话说50除以你的几S的电压就是大概的最大充电电流(转换效率忽略不计)

楼主:
我很纳闷 为什么同一台机器 曾经可以以4.2a冲S 5300MA
现在最大只能2.2a  一模一样的设置 完全同一台机器 最大电流只有2.2A  拆台新 的也一样、、、

网友:
B6最大输出功率为50W,6S电的电压有二十多伏,电流肯定到不了5A,2.2A已经满功率了。充2S电时才可能到5A

网友:
楼上已经有人回答正确了

网友:
要不为啥我放着100多的充电器不买,非得要买800多的208B?

网友:
类似楼主的问题,相关的帖子见过至少10个。

网友:
功率够的前提下  原装B6  里面程序这样吧保护的 XS 电池 容量 1C 为充电限制最大电流  例如:4400MAH 的 可以4.4A 充电

普通的 2200MAH的 你只能最大2.2A 充电 如果您想寿命长 冲的满  请尽量使用0.5C 电流充电 也就是1.1A

电压高的自己算算数值吧
以上是厂家数据和个人实际用时情况  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