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前天购入六通道入门电直,准备圆儿时开飞机的梦!

楼主(2012-04-21):
前天买了架驰远的FBL100六通道3D迷你电动直升机,带液晶显示的X-6s 2.4G遥控器,作为我的入门机。

我看论坛有专家建议入门先用四通道,我想挑战一下直接上六通道,目前感觉还可以。

买了六个电池,在公司里玩的时候把六个电池玩完就收手,在家里玩(只能是半夜才有时间)的时候是一边玩一边充电,通常玩完6个电池还可以充满两个电池。

战果:玩了几次,炸机N次
    主齿轮和十字盘的那个什么东西脱落N次,已经学会固定了。
    机罩裂了,自己用用透明胶沾好。
    在公司车库玩了一次,把一根日光灯管打下来了,还好没有受伤,大桨有明显磨损,有一个桨已经被割了2道口子,还好能用。
    碳纤的尾管有一头裂了,还好插紧点还能用。
    家里的沙发下面不是真皮的部分差不多被划破了三处。

效果:今天已经可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轻轻松松的玩不炸机了,飞行高度在膝盖以下,基本上可以将飞机控制小孩爬的垫子范围内了,控制前后左右的同时可以微调方向。

测试:绑上三个电池,飞机还能够正常飞,因此打算把两个电池绑在一起用,免得老换电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好处吧。
    尝试了绑上18650电池,实在太重飞不起来。
    测试了飞机的电流,最大电流是2.3A左右。300mAh的电池输出这么大电流,相当于达到了77C,而电池标称是30C,因此飞行的时候对电池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和伤害,相当于汽车电瓶一直处于打火状态。估计电池用了不多久就不行了,不知道能飞几个回合。

感受:虽然直接从6通道开始学习,但我不觉得起步有什么困难。真正困难的首先一个是方向感和空间感的问题,我感觉这是很困难的,飞机的方向和人的方向不一样,我的脑袋就空白了,不知道要练多久才能够建立飞机的方向感。两年?我已经隐隐感觉到,或许我有可能无法突破这个困难,就在此止步了。

为了练习方向感,今天借了同事的模拟器来,装了REFLEX XTR软件能跑,3D效果也比较真实。但模拟器的感觉很不好,与真机的感觉差别太大,一点都没劲,不想玩模拟器了,但用真机来炸也成本太高了,怎么办?

楼主: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飞机和遥控器都只有英文说明书,本来就不懂,看英文更是不明白了,而且说明书写得很简单,有很多菜鸟问题要问:

1、IDLE控制钮有三种飞行模式是什么意思?平常我就用N档,我知道0档应该是3D模式,但1档是什么意思,我试过与N档差不多,只是加油门的感觉不一样,N档比1档需要更少的油门就可以起飞,飞起来后就感觉不到区别了;

2、左边有一个A/E/R D/R钮,0和1两档,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3、右边TH.HOLD我明白,但GYRO SENS是干什么用的?感觉是陀螺仪感度,但不知道干什么用。

4、HV.PT和HV.TH微调开关是什么意思,干什么用的?

5、听说倒飞需要把螺距调成负,哪个按钮调这个的?

6、我现在知道旋转的微调按钮怎么用了,但其它三个微调按钮什么时候用?本来飞机受气流影响就会偏航,如果有偏航就手动调整,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微调?

7、遥控器背面有模拟器接口,是不是这个接口业界是标准的,买个标准的USB适配器就可以连接?

8、我的飞机是无副翼三轴,找不到陀螺仪在哪里啊。听说三轴系统本身就是陀螺仪?

网友: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