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人改过罗美的接线?

楼主(2012-04-21):
罗美的4-pin线真的很不结实,加热熔胶没有作用,而且会有热熔胶化掉的可能。有没有人把那个接线头改过?改成比如像柏通那样的。希望有的话能够指点。谢谢。-bob

网友:
我就是加热熔胶的,飞起来没你相像的热。。

网友:
我也是热融胶,没怎么化,后来加了散热片就更难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的接线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是保留原来的接线头(那个粗粗的),还是您自己重新弄得线?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接线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是保留原来的接线头(那个粗粗的),还是您自己重新弄得线?
谢了。

我所有的都换成了电池平衡头那种插头;又好买,尺寸也方便用剪线钳自己压线头,又牢靠.发射机焊线那边就把线折一小段用扎带跟发射机外壳捆死,这样扯到线的时候不容易伤到焊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我的线也断了一次,我就拆开把它焊上了,然后加的热融胶,后来才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也是点的热融胶,热融胶有一个好处是,如果出问题需要维修的时候,能用热风枪把胶弄走。当然也可以用散热硅胶,只是出了问题去胶相对麻烦一些。插头我还暂时没有打算换其它的,因为加了热融胶,然后把外露的线回转回来,这样比较不容易扯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