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铝管折弯的问题

楼主(2012-04-21):
求教大家个事情,怎么样将方铝管折出3°的角度,好几根的角度要一致的,25*25*1.2的铝管,长度33厘米,折弯点在6.5厘米处,还有,折弯后铝管想上雕刻机雕刻减重孔,可以加工吧?25*25*1.2的铝管长度33厘米,单根强度挂个7公斤左右应该问题不大吧?用来做机臂的,要有个过载值,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有专门弯管的地方吖

网友B:
弯管机可以,不过要用液压的

楼主:
原帖由
fujianshu
于 2012-4-21 10:11 发表
弯管机可以,不过要用液压的
折出后会不会有弧度啊?液压的这种机器哪里有?我们这就见过电动的,不大,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C:
任何拉弯厂都可以拉。1米十来块钱。少了不给开模。或者找做不锈钢的家庭作坊那种,有折弯机的,换最大的槽,轻压一刀就是。第三种方案就是开槽焊接。

楼主:
折压3°的话不会出现折痕吧,

网友D:
铝合金方管能冷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