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原厂 横轴代替品

楼主(2012-04-21):
已经入了FBL的旋翼头

但原厂闲置也是浪费啊,根据论坛网友的思路改了个,还不错哦 比FBL成本还低

原料:

T1.5*10mm 两枚
250尾管固定柱一枚

楼主:
之前失败的试验品
M1.2螺丝 虚伪严重
套热缩管 厚度不好控制
放弃

网友A:
不想太折腾,直接fbl100旋翼头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太折腾,直接fbl100旋翼头代替

 我承认有点闲的蛋疼 呵呵

网友B:
球头扣是不是还得用原厂的上大下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扣是不是还得用原厂的上大下小?

是啊 我连杆还有很多 就横轴弯了

网友C:
有一个问题螺丝帽那么厚你大桨不磨能装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问题螺丝帽那么厚你大桨不磨能装上去吗?

好眼力,我磨的fbl的桨 哈哈

网友:
我覺得是不錯的改裝,至少知道250的固定柱是T1.5的,以後可以運用在其他地方,之前改反裝舵機的支柱沒找到合用的固定柱,只好先用M1長10MM+原子芯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