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悬停时十字盘倾斜很厉害

楼主(2012-04-21):
我将遥控全部舵机中位,不断调整拉杆,直至悬停稳定,但十字盘向后和向右倾斜很厉害(如图),造成了向前和向左飞行得很慢。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但现在拉杆的长度使得飞机平衡悬停的,如果一改变拉杆长度,飞机就跑偏了

网友:
要的就是飞机平衡悬停的的效果,那大盘本来就是倾的~

向前向后慢,你可以用大舵量,那个开关,按下去就OK~

我在家飞,向前向后也是慢的~

楼主:
大舵量后,向后向右又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遥控全部舵机中位,不断调整拉杆,直至悬停稳定,但十字盘向后和向右倾斜很厉害(如图),造成了向前和向左飞行得很慢。有什么办法解决?10166631016664

先配平再调拉杆。

楼主:
怎样配平,望赐教

网友A(2012-10-08):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同求了   老魔来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同求了   老魔来看看吧.........

V911舵机配平:

(1)  开控,控上所有微调回中。

(2)  V911插电,速放水平面。
      对频自调,所有舵机齿轮回中。
      这时两支舵臂可能有高低不水平。
      拨电关控。

(3)  松开舵臂螺丝,用钳小心拔出舵臂。
      目测,手调舵臂跟舵机成大约90度角,用力按入舵机齿内。
      旋入收紧舵臂螺丝。 把两只舵机臂都如此调平。

V911十字盘调平:

(4)  先用手指按紧十字盘以防炸机松脱。

(5)  从十字盘球头上拔出舵臂连杆,把连杆头旋入或旋出。
      目测调平十字盘。对尾,左边舵臂连杆拉出调向右倾,旋入
      调向左倾。右边舵臂连杆拉出调向后倾,旋入调向前倾。
      试飞,记著飞机偏向角度,再调再试飞。

(6)  最后如果只差一点儿可用控上微调,以飞机可脱控悬停不飘
      最少数秒作准。这时如果十字盘仍有小许不平也可以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V911舵机配平:

(1)  开控,控上所有微调回中。

谢谢 陈伯啦 我一会试下  我现在的应该就是这情况 飞的时候  整机都有点向左倾斜

网友C:
我的911也是斜的,不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911也是斜的,不会搞·····

rong1943兄:
下列较详细的V911调较帖让你参考,对其他四通单桨机也适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105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