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应该如何省电四轴。低KV大桨是否见效?

楼主(2012-04-21):
想入手朗宇A系列2212的电机 犹豫在980或者800之间然后装10寸三叶桨 也想装四叶桨

但是昨晚和一位老航模玩家聊天了之后,他说980是可以上10寸桨,但是对电池有负担,因为会有负载,虽然不会过大,也不会省电!关键也不会省电。那我应该上800电机再上10寸三叶桨?但是担心800转速是不是太小了点?

楼主:
然后求教朗宇官网和电机参数,怀疑A系列的参数

网友:
我想先问一下楼主在哪见到的四叶正反桨,能否给我推荐一下?
另外以我个人感觉提高电池电压是省电的直接有效方法,同样2216电机,40a电调,4s能飞20分钟,3s只能飞12分钟
对于kv来说,低kv电流小,省电,转速不会差很多的,而且低kv配大桨效率高,同样省电
至于桨的话,我也觉得叶片越多效率越高,但很多人说两叶桨效率高,我不清楚

网友A:
a系列本身就不是精细的东西,能省多少电。x系列还差不多。。

网友:
a2212  980kv。  11.1  情况,电流在13A,90多瓦的消耗,配1047将,800克拉力。

2216  1250KV,11.1情况,电流在26A左右,  155瓦或180瓦消耗,陪1047将,1400克,

按理说! 后者是前者的一倍。
由于考虑到调试情况下,我用手拿中心,怕打手的情况下,   我选择了前者,A2212!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50933858

皓业 10×8四叶电机桨/适用于3.17mm电机轴电机

没问有没有正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系列本身就不是精细的东西反倒是 ,能省多少电。x系列还差不多。。
我很仔细的看过他们两者的参数A系列的离谱力效有11.69多。而且特别是低电压的时候推力反而比X系列的要多,只是X系列最高电压拉力高而已,力效很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求教朗宇官网和电机参数,怀疑A系列的参数
X系列的参数同样980KV 注意10寸桨10V的时候

楼主:
所以怀疑这参数是否朗宇官网的,这是淘宝店家通用的好几家的参数

网友:
除了最大拉力之,最高电流及轉數..也參考真正實用的機重除電機數,之电流可參考為停旋效率最好加上未來可能的負重,包你可找到好馬-但是要自己測沒公布這類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