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naza 起飞后,急速上升,5秒左右,炸机收场。

楼主(2012-04-21):
NAZA电源管理模式一直关闭,在10米之内做飞行测试,前面飞了3块电池(4S一块、3S 2块),都正常,最后一次电池3S、4S各一块,绑在一起做负载测试,其中3S 的前面飞过已经没电,开始的时候电源线没看清楚,连到3S,一起飞就明显感觉动力不足,推油也不提高度,想起来是接错电池,缓慢下降后接上4S,通电后自检灯过后黄灯闪,表示姿态模式。掰杆后推油到50-60%之间,没想到意外出现,naza一直快速往上爬升,我感觉是全油门状态,油门往下收也没效果,而且当时记得是有做方向操作,感觉没反应,眼看着已经在大概20米高度,要撞上外墙,无奈下,关控,已经没法补救,碰上外墙后掉下来绿化带中,断臂、电池变形掉出来。捡回来后,拆桨下来,还是原来的电池,通电后,做掰杆启动,听电机的声音是正常的,在油门50%及再持续增加到100%,从电机声音判断,转速没异常。全油门情况下关控,进入失控保护状态,电机转速也听到降下来。好费解,回家后连上调参,里面参数正确。补充一下,2834 750KV、好赢30A、650V、naza ,原来测试1147、1238,正常飞、就是电机发烫厉害,还有很轻微的左旋,机臂卡不牢,用扎带加固,效果还是不理想,为搞清楚电机发烫的现象,今天换了1047测试,3S、4S下温度正常,4S 5500 很稳,接着测3S,空机加一个3S 5000,飞行正常,就是有点抖,加多280g做负载,明显动力不够,最后再用另外一块一样的4S加一个3S做负载测试,就出现上面的意外。

网友A:
节哀
NAZA最近好像很多问题,大疆反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哀
NAZA最近好像很多问题,大疆反省下

我都說了N多次他們常有問題,
只是有些"契弟"說大疆好,
客服好,品質好,
我朋友拿飛控去修N次都没修好, 大疆反省下  (不只我說,很多人也說dji很多問題,我不是針對你大疆)

楼主:
领教过了,现在都不指望他们能给解决了。

低端客户,自求多福吧。

网友B:
我的NAZA也要返厂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也要返厂了,唉

你是資深飛行員,也要返厂了,唉

楼主:
也许这样才能体现出筯斗云的价值。

一千多,卖你个能用不好用的。要好用的,也有,拿钱来。

网友:
希望悟空不要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还好,用于婚庆一直很稳定,愿楼主顺利找到问题解决好
顺便说句,naza与xxd电调有兼容性问题,必须把电源模块分两条线,先通飞控电,再通电调电,否则飞控不启动。这个问题我有3个顾客都遇到过,我还以为是电源模块坏了,后来换好盈或者Dji电调就好了。这个兼容问题在悟空上不曾有过。

楼主:
大家也说了这么多,但油门启动到一半时,飞机突然直往上窜并不收控制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哪些可能性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C:
楼主你自己也该反省下了,通电后自检灯过后黄灯闪,表示姿态模式对吧?说明你使用姿态起飞的,好OK,出现情况第一反映不是说你要去关控,况且NAZA也没有返航,只有降落,你当时应该做的是去把档位切到手动,我想这个不难吧?出了问题做为模友我也难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原因呢?你手动飞的怎么样?

楼主:
。。。。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自己也该反省下了,通电后自检灯过后黄灯闪,表示姿态模式对吧?说明你使用姿态起飞的,好OK,出现情况第一反映不是说你要去关控,况且NAZA也没有返航,只有降落,你当时应该做的是去把档位切到手动,我想这个 ...

关控是最后没法子的事情了。起飞后到炸机,也就3、4秒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NAZA电源管理模式一直关闭,在10米之内做飞行测试,前面飞了3块电池(4S一块、3S 2块),都正常,最后一次电池3S、4S各一块,绑在一起做负载测试,其中3S 的前面飞过已经没电,开始的时候电源线没看清楚,连到3S,一起飞就明显感觉动力不足,推油也不提高度,想起来是接错电池,缓慢下降后接上4S,通电后自检灯过后黄灯闪,表示姿态模式。掰杆后推油到50-60%之间,没想到意外出现,naza一直快速往上爬升,我感觉是全油门状态,油门往下收也没效果,而且当时记得是有做方向操作,感觉没反应,眼看着已经在大概20米高度,要撞上外墙,无奈下,关控,已经没法补救,碰上外墙后掉下来绿化带中,断臂、电池变形掉出来。捡回来后,拆桨下来,还是原来的电池,通电后,做掰杆启动,听电机的声音是正常的,在油门50%及再持续增加到100%,从电机声音判断,转速没异常。全油门情况下关控,进入失控保护状态,电机转速也听到降下来。好费解,回家后连上调参,里面参数正确。补充一下,2834 750KV、好赢30A、650V、naza ,原来测试1147、1238,正常飞、就是电机发烫厉害,还有很轻微的左旋,机臂卡不牢,用扎带加固,效果还是不理想,为搞清楚电机发烫的现象,今天换了1047测试,3S、4S下温度正常,4S 5500 很稳,接着测3S,空机加一个3S 5000,飞行正常,就是有点抖,加多280g做负载,明显动力不够,最后再用另外一块一样的4S加一个3S做负载测试,就出现上面的意外。

楼主,根据描述可能是因为震动引起,首先机臂卡不牢,飞行中就会引起震动,负载越大越明显,加上桨或电机自身的震动或不平衡在小负载时影响较小,当大负载时,桨、电机的不平衡、震动放大,加上机臂卡不牢,震动已经超出了naza的抗震极限,超出震动极限后,数据会错乱,可能会出现想上冲的现象。这个时候如果楼主及时切回手动模式,机机还是能救的~~

“正常飞、就是电机发烫厉害,还有很轻微的左旋,机臂卡不牢,用扎带加固,效果还是不理想”
——电机烫,应该是桨的螺距比较大,和电机的扭矩不匹配,左旋说明四个螺旋桨可能不在一个平面,机臂卡不牢用扎带是不行的,飞起来会震

“接着测3S,空机加一个3S 5000,飞行正常,就是有点抖”
——这个时候震动已经影响控制性能了

“加多280g做负载,明显动力不够,最后再用另外一块一样的4S加一个3S做负载测试,就出现上面的意外”
——这个时候等于在上一步的基础上多了一个4s电的负载,震动会更大,naza已经被震昏了,以至于出现了楼主的悲剧

建议:
1、naza内置减震,但是对于特别强的震动,naza还是会受不鸟的,非要硬上的话还是建议上WKM。
2、桨和电机的平衡很重要,尤其高速转动的时候。
3、机架不牢也会引入震动,直接影响飞行性能及安全
4、有些情况失控保护不是万能的,手动模式是保险,紧急情况救机很有用

话说能把naza震成这样的,楼主目前还是首位

楼主:
楼上的分析还是挺仔细的。

受教了,飞控没损伤,就不返厂了,还是自己解决吧。下来把这些都一一排除了,再测试。
但还有一点没理解,有可能是剧烈的震动引起飞控不断地输出修正信息,内部的数据量超出飞控的硬件处理能力导致飞机直往上窜吗?

楼主:
补充一下

手动模式就是飞控只管输出油门的信息,而不会干预飞行器的自稳状态,这样能避免由于飞控信息错乱出现的意外是吗?怎么说还是要感谢一下,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思路帮助我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沒用過 naza  胡亂猜

           是不是快速的将  3s 換 4s時 飛控或是變電誤認為是以  飛過的 3s電池的電壓為設定電壓

           導致掰桿起飛後全速直上停不了  無法控制   只是胡亂猜測 ....

           多軸飛行器有太多須注意的地方   如---- 曾經有一次不知何故像自由落體掉了下來   後來發現

           盡然是電池的 tx60 接頭負級沒焊好  ( 商家在電池出廠時沒就焊好 熱縮套包著很難發現 )

网友:
LZ 的 感度调的好高啊

网友D:
同感。。LZ的感度真是高得无敌了。。同样NAZA仰俯100% 横滚60% 航向角 120% 垂直 1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LZ的感度真是高得无敌了。。同样NAZA仰俯100% 横滚60% 航向角 120% 垂直 110%

WKM的基本感度一定要能调多大调多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568&highlight=%BB%F9%B1%BE%B8%D0%B6%C8我也是参照DJI的建议调整的,在那个数值下,感觉稳定和反应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