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FPV 更正为4500米高空,自由落体后,离地1000米开油降落

楼主(2012-04-21):
最近一直有个想法,看着DJI的视频,起飞随便抛出去,然后开油能够稳住正常飞行
四轴的好处就是爬升速度快,
现在正常上升3米\秒,电流是20A,如果使用5000MA电池使用4000MA容量爬升,可以爬升12分钟,爬升高度为2160米,很轻松就能云上了,

(更正下,电流20A时上升速率为5-6米\秒,也就是说高度可以上升到4500米左右,这样就有很多的时间来开伞或者操作平衡姿态了)

由于多轴下降耗电也很大,自动降落速度很慢,相当费电和费时,所以直接关油,自由落体,等高度在300米左右的时候推油,再手动或者自动降落
不知道这样能否稳得住
注:
引用:
引用 网友A:
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的,先不考虑空气阻力
自由落体,下降的的重力加速度是9.8M/S,那么从悬停开始自由落体从4500到1000米,期间自由落体了3500米
从这个时候启动电机,开始拉升,那么好了,假定这个时候电机能对四 ...

感谢46楼KISSGHOST的理论
本人本科虽然读完,但是学校期间光顾泡妞,毕业这么多年,学到的皮毛也都忘光了
本来看着这么多人期待,还想下周去西北沙漠测试一下,
但是把帖子全部看完,有些小学还没毕业的也在乱喷,所以现在确定放弃,还是飞我的飞翼算了,5000米高度也是毛毛雨

网友B:
大胆的创举,LZ可试一下 ,成功、我随后就上

网友:
扛得住加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胆的创举,LZ可试一下 ,成功、我随后就上

理论上将应该是么问题的

网友C:
关键是在2000多米的高空,风速的影响也很大,要考虑到四轴会到处飘啊

网友:
支持楼主试试、估计后果就是鸡鸡再也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在2000多米的高空,风速的影响也很大,要考虑到四轴会到处飘啊

那肯定要上OSD的
只要降落途中开油能稳住,回家不是问题:loveliness:

网友D:
值得一试,什么加速度,开油那一刻瞬间反作用力如跌地上一样没什么区别,APC也得射了,机上设备都会因为惯性给飞了,飞控应该工作正常,就看设备的牢靠程度了,LZ试我顶你。

网友:
自由下落会有个收尾速度,大概是200公里每小时以上。一般四轴能提供的向上加速度大概也就是一个g。要稳住需要250米,大概需要7秒……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就再提早点开油,开油开的缓些,可以避免射浆,和散架

网友F:
自由落体时姿态不可控,桨会反转,导致电机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由落体时姿态不可控,桨会反转,导致电机无法启动

可以设置电调刹车: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得一试,什么加速度,开油那一刻瞬间反作用力如跌地上一样没什么区别,APC也得射了,机上设备都会因为惯性给飞了,飞控应该工作正常,就看设备的牢靠程度了,LZ试我顶你。

收油自由落地过程中,桨应该是像旋翼机一样自转的吧,速度会有200+?不过也要试了才知道
或者给予很小的油门,前提是音频不要给跟踪了,得听声音

网友G:
换木蒋。。     过装个降落伞,用三刀开关控制,一刀开伞,二刀断伞。   缓油门,加速,,,,,稳住,降落!

网友:
很不解,自由落体加速计接近失重状态,还能判断姿态么,假设你开油门的时候飞机处于倒扣情况,这时候飞控究竟怎么检测到所处的状态呢?先让一个桨转然后在翻身中寻找重力加速度方向?不是接近失重了么。不解不解,楼主去试吧

网友:
你说行就行

网友:
不要全油门关掉,处于低抬速状态下降估计没问题 主要想看那天旋地转后怎么翻回来的那段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木蒋。。     过装个降落伞,用三刀开关控制,一刀开伞,二刀断伞。   缓油门,加速,,,,,稳住,降落!

这个正是我的想法
我是设想降落途中开油要是稳不住再开伞,然后稳住后断伞开油降落

网友:
这样的东西 以后别发了  看了之后  心里 又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