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AR如何修改 修正方向?

楼主(2012-04-21):
这里面所有的参数我都看了 请问哪个是调修正方向的 没有吗?

网友:
传感器的摆放就决定了修正方向,舵机的方向在舵机那个菜单里修改

网友:
如果位置放对了 就是线接错了。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

楼主:
黄V8的感度 最低就是64吗  控里调到0了  还是金鱼尾 怎么办?

网友:
金鱼尾的话,建议检查机械部分,特别是尾桨夹的平面轴承是否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