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2200毫安的3S锂电,标了25C的放电的充电参数设置

楼主(2012-04-21):
问个傻问题,2200毫安的3S锂电,标了25C的放电的充电电流改设置多少呢?有说2.2A,有说1.1A,我的B6上最大可以设置到5A,晕了

楼主:
简单搜索了下,如果电池标的是5C充电

理论上讲可以用最大 2200/1000 * 5 = 11A 充电

不过保险些貌似大家最大都是用2C 也就是5A充电的

如果不着急还可以用更保守的1C 也就是2.2A充电

以上正确么?大家都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看你电池背面写着支持几C充电 一般电池都支持2C 也就是2.2*2=4.4A   如果好电池支持5C 充电的 也就是2.2*5=1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池背面写着支持几C充电 一般电池都支持2C 也就是2.2*2=4.4A   如果好电池支持5C 充电的 也就是2.2*5=11A

谢谢 所以和我搜索到的内容差不多

但说实话,对C这个概念一直不能完全理解,所以2200毫安/1000算出的这个2.2不能完全理解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所以和我搜索到的内容差不多

但说实话,对C这个概念一直不能完全理解,所以2200毫安/1000算出的这个2.2不能完全理解原理

C是容量的意思:2200mah =2.2ah
25C 就是2.5*2.2=55A 的放电电流!
至于充电:没有标示可以5C 快充的电池,一般都是2C 充电。
也就是2.2*2=4.4A

网友:
我标5C的电池,基本上是4C充电

网友B:
不是應該0.5C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應該0.5C沖嗎??

0.5C充 那也太慢了吧,至少1C充吧,1C的话2200的电池2.2A充电,

网友:
关键一点你的充电器支特大电流充电吗

网友:
对于容量2200mah的电池来说
1C=2.2A
5C=11A

LZ的B6最高才5A,那就最多2C多一点了
除非你电池过放到3.0v以下了,否则没必要小于1C充电

网友:
看看还是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