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驱动不能安装

楼主(2012-04-21):
我的电脑是windows XP 系统SP3版本,最新的NAZA驱动,按说明安装驱动总显示安装失败,见下图,请高手指点。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34919285/QQ/WinTemp/RichOle/@EFZ8$8_S1X2DFS(%7DS_45%7B6.jpg

网友:
少一个文件

网友:
狗版的系统吗?建议最好不要狗的系统,经常会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要么缺文件,要么缺驱动,有些优化过度的狗版甚至连开网页聊QQ都要出问题。建议安装纯净版或者干脆从官网下 载原始安装光盘镜像,我自己用的XP和win7都是原始数据,至于PJ方法,网上可以找到N多,祝你好运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