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的金鱼尾又出现了!求解!在线坐等老鸟回复

楼主(2012-04-21):
尾巴的一套全是新换的!油门推到一定程度后 就开始左右摆动!求解 这是怎么回事!三轴都是新的,难道是我的三轴陀螺仪的固定方式?我是用粘合电池的魔术贴固定的e8三轴,是震动引起e8再引起的金鱼尾吗?求教!附加:陀螺仪感度没问题的!

网友:
E8  JR的三轴系统   毛勾面的粘合固定的三轴  ?

网友:
 先检查硬件,检查振动情况,装配虚位,再检查3轴尾巴部分的设定,感度设定,你确保以上都没问题,检查下尾舵机在负载下是否抖舵吧

楼主:
恩 就是那种毛钩面 的固定的三轴系统,震动不大啊、、、、、、、、、、

网友:
减震棉很重要

网友:
看看尾轴滑套间隙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450,换了fms的推力,应该是更好才对,但是就开始出现金鱼尾,最后是在尾轴上加油,勉强解决

网友:
感度要从新调小点再试试看

网友A:
尾巴总出问题,我的450尾巴一直是缓缓的相向一边移,隔几秒就要修正一下

楼主(2012-08-17):
问题已经解决了。。。真副了,换上新的fms的推力轴承版本尾桨夹 全新的就不好用! 正装反装都不行,换回原来的alz的尾桨夹就可以了(还是破破烂烂的一个)。。。。。。郁闷。。。。。。。不晓得咋回事!最后又买了一个全新的alz的尾桨夹。好看。呵呵可惜了新买的FMS2个外丝尾中联和尾桨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总出问题,我的450尾巴一直是缓缓的相向一边移,隔几秒就要修正一下

你这个应该是尾舵机拉杆长度没调好,微调一下长度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