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接线

楼主(2012-04-21):
电机三根接线D1,D2,D3,三相绕组电阻都为0.6千欧,但怎么判断是380V或者220V三相电机,想改成家用单相220V.接线盒还有F1,F2两个标记 不知何意

网友:
如果电机的任意二根线阻值相同,那应该是三相的,因为单相电机有一个主绕组和一个副绕组,它的阻值是不同的。想3相改单相,需要接入一个耐压在250v以上的电解电容,电容大小看你的电机功率。取3相电机中的一根线,接电容负极,用胶布或绝缘管封闭;取另一根线接电容正极,再和3相电机第三根线接220v电源。ok了。如果反转,接电容的那根线跟别的线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请问F1F2是什么意思,电机只出来三根线D1D2D3

网友:
打开照个绕组图就OK了,三相单向的绕组区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