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无副翼系统陀螺仪问题,急!.....

楼主(2012-04-21):
前几天刚刚买来一套新的飞越450无副翼,今天刚好周末,拿出来装。装好后供电发现
舵机
行程不一,动作不同步而且有延迟。检查了几遍线路,都连接正确。求教解决办法!在线等

网友A:
设置陀螺仪延时

网友B:
没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C:
 晕,又一个10年的老鸟!
你所谓的行程不一,肯定是没有调整中立点,装机以后首先要连接电脑设置中立点,如果中立点设置好了,行程还是不一样,换舵机好了!还有你所谓的延迟,无副翼打舵都是如此,慢慢你就懂了

网友D:
设置陀螺仪的行程

网友E:
感觉延迟是因为你没飞起来,三轴没感受到机体姿势变化,所以会感觉打舵怪怪的

网友F:
我也想入一套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