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21):
我有一个三叶四冲61级的
发动机
,全新的,有三个油嘴接口,请问怎么接油管?
后来问了一下说是一个是费油管,不用接油管的,后来发动着了之后,把点火器拔掉后就熄火,每次都是这样,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化油器旁边的油嘴 接油箱吸油
排气管上面的也接油箱 给油箱增压
曲轴箱下面可不接
主油针 锁进完后 退2.5圈 发动试 飞了3个起落后 每次起落锁1-2格 5-7个起落后 锁油针到最高转速 后再退2格
ASP61 用30硝基的油 动力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