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步进的相序。

楼主(2012-04-21):
我有两个日本二相六线的步进电机,刚淘到两块驱动,不懂得怎么接线。哪位高手能指点下??

网友:
板子上没有注明吗

网友:
板子上有注明。
A+A-和B+B-,这是接电机,电机怎么接我挖一下吧。
另一头是接到接口板的,接法有共阳极或共阴极接法,挖老坟吧。
如果你烧了一个或两个以上的驱动器,你就掌握了,至少我是这样子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有都有标注,也附带了份说明书,但两相六线的机怎么接A+A-B+B-呢?有两根线要接一个点上么???

网友:
板子上是四线接口还是六线接口,六线接口有 AM A+ A-, BM B+B-,如是四线的,板上应该有A+,A-,B+B-,  AM,BM是电机的中线,哈哈,论坛学习的!

网友:
樓主要不要把電機的配線照片也一起上來啊。
驅動板上有註明 A+ A- B+ B- 的那一端註記麻煩再照清楚一點
這樣才知道是幾線的驅動。

電機就找個萬用電表量電阻,配對量電阻最高的那兩個是一組 + , - 。
電阻比較小的那一條是半流。

A , B 組互換沒有關係,但是 A+ A- 互換的話,電機會運轉不順。

网友:
叫卖家给接线图你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