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步进的相序。

楼主(2012-04-21):
我有两个日本二相六线的步进电机,刚淘到两块驱动,不懂得怎么接线。哪位高手能指点下??

网友:
用萬用表測就行了

网友:
如果把电机的其中两根线接在一起时(这时其它线不能接在一起),转动电机轴感觉很费力,那么,这两根线就是一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