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如何设置F450 GPS 手动 模式

楼主(2012-04-21):
T8FG如何设置F450WK-M GPS 手动 模式 通道怎么设置 具体说明最好视频也行谢谢,本人刚接触这款
遥控器
,还有遥控器里面应该选直升机,
滑翔机
,还是固定翼里面设置,,求大家帮个忙

网友A:
首先,建议楼主先反复仔细阅读8FG的说明书(如果你找到的是中文版),熟悉遥控器的菜单功能和操作模式。
然后,耐心仔细阅读WKM用户手册(DJI网站上有下 载)
最后,总结上面的学习和理解,应该不难设置WKM了
个人建议模型种类选择固定翼,切忌不要开启任何混控功能,只需要一架各通道独立控制的模型即可。如果一定要选直升机,那么选择H1十字盘类型。WKM的姿态切换需要给姿态控制通道指定一个三段开关,分别对应手动,姿态,GPS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