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步进驱动器,谢谢

楼主(2012-04-21):
提示:

网友A:
你把轴换一下看下是不是z 轴有问题,如果换成其它轴都这样而z 轴在其它轴上没问题的话看一下程序设置看下有没有打开使能

网友B:
“和X轴调换之后 电机就正常 但X又是这个问题”,说明驱动出了问题,这跟我前几天烧了驱动器一样,我是用36V后烧钱的。你不要赖在老鼠身上。

网友A:
估计驱动器驱动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