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铣床镗轴承位孔的内卡簧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21):
内孔直径90  卡簧距端面8毫米,槽深2.5,可以改个简易的进刀装置吗?

网友:
用精搪指令

楼主:
车床装夹不方便,工件是蜗轮减速机壳体,和减速机盖,现在没钱买镗床,想用普通立铣加工,就是卡簧槽为难,想改刀具,让刀转一圈进一点,卡簧槽深度要求不高

网友A:
LZ用锯片铣刀铣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没法进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用锯片铣刀铣就可以了啊!!!

回转台加锯片铣刀是个办法,如嫌麻烦,我以前设计过一个简易的镗头可以达到效果,市场也有成品卖的,但好像巨贵。

网友B:
如有批量,要效率,还是设计个专用夹具上车床或镗床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有批量,要效率,还是设计个专用夹具上车床或镗床才是正道。

我想做个燕尾,丝杆尾部安装荆轮转一圈进一齿,加计数器,到了停。

网友:
用转盘加锯片铣,7楼正解。找好中心,锯片切到深度,转盘回转一圈即成

网友:
楼上诸位好像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我觉得楼主主要是想在普通立铣床上来加工壳体类零件孔系中的卡簧槽,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车床装夹不方便,普通立式铣床没有圆弧插补功能,所有锯片加工工艺可以省略了(这个需要机床有圆弧插补功能-NC数控装置)。
可以考虑非标设计刀具,刀具定好位以后(孔中心),在刀具旋转的过程中实现径向进给功能,可以手动实现也可以机动实现,这在加工工艺中是有这种解决方案的----关键词:非标刀具。楼主可以考虑自己设计制作
好像之前有一个帖子中有类似这样刀具视频的,不过是车端面而已,同样一个道理

网友C:
做多少个?一两个的话可以按我的方法试下,用厚度合适的锯片铣刀,以内孔分中,先以十字方式往四个方向偏移工作台铣出四个月牙,然后圆周30度一个等分,计算下X/Y轴的偏移量,再往两边铣就行。要求高的话等分数就多一些。不知道你能明白我说的不?
如果批量大些的话市面上有卖不停车调节的径向进给镗刀

网友:
是数控铣就拿锯片上去晃一圈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多少个?一两个的话可以按我的方法试下,用厚度合适的锯片铣刀,以内孔分中,先以十字方式往四个方向偏移工作台铣出四个月牙,然后圆周30度一个等分,计算下X/Y轴的偏移量,再往两边铣就行。要求高的话等分数就多一 ...

您说的不停车调节的径向进给镗刀是什么样的,我要的就是要不停车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转台加锯片铣刀是个办法,如嫌麻烦,我以前设计过一个简易的镗头可以达到效果,市场也有成品卖的,但好像巨贵。

正解

网友D:
路过,取经。阿弥陀你的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消防队的?还是铁路局给水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取经。阿弥陀你的佛

我说咋就沉这么快呢,你开挖机来的呀

网友:
昨天压下去了,今天我顶起,继续问

网友E:
12楼正解...工厂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
原帖由
解闷丸
于 2012-4-23 21:59 发表
12楼正解...工厂最常用的办法
径向调节的不停车可调的镗刀可以具体讲讲吗?

网友F:
我有实物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