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照】kds600/700最新款金属小齿盘入手!

楼主(2012-04-21):
感谢CCAV,感谢小邱,给俺有机会能体验到比厂手机更新的升级件!

话说kds一直未停下研发的脚步,不断的听取玩家的意见,为旗下热门的机种kds600、700推出了一系列的升级件

这次拿到手的金属小齿盘应该是不少玩家觊觎很久的产品

下面一起来看看照片:

左为最新款的金属小齿盘,右为原厂套装中的塑料小齿盘

楼主:
重了不少,也结实了不少!

楼主:
有朋友会问,金属小齿有什么好处呢?这张图应该比较能说明问题

左侧是金属齿,齿轮做的很均匀,平整

右侧为飞行了数十个起落的塑料齿,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变型,对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精准的齿轮对皮带的保养很有好处,而金属材质也更加耐磨、可靠

相信是一个一步到位的好升级件!

很多飞logo的朋友也diy了金属小齿

楼主:
再透露一张谍照~ 最最新款的尾中联

这样看不出什么特别对吧?

楼主:
看出玄机没? 更加令人安心的结构,暴力分子们有福了~

上市时间还是未知数,期待kds的更多新品!!谢谢观赏

网友:
结构设计我都觉得不错~就是对工艺不怎么放心....
唉...

网友A:
KDS 材料不是一般的垃圾, 用了你就知道了,基本上 飞25-30个起落 就准备换 ,我吧 那螃蟹爪里面的铜套直接飞出来了,和轴承分离,那滑套不知道什么鬼材料做的太不耐草了,那李宰宏很明显不是用市面上的产品飞的比赛,上次太危险了还近点估计就直接自旋坎到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 材料不是一般的垃圾, 用了你就知道了,基本上 飞25-30个起落 就准备换 ,我吧 那螃蟹爪里面的铜套直接飞出来了,和轴承分离,那滑套不知道什么鬼材料做的太不耐草了,那李宰宏很明显不是用市面上的产品飞的比赛 ...

kds這麼差的啊?

网友:
我也想要啊 我的出勤比你高啊 我也想试试啊

网友:
标题

不至于吧?固朗的零件质量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 材料不是一般的垃圾, 用了你就知道了,基本上 飞25-30个起落 就准备换 ,我吧 那螃蟹爪里面的铜套直接飞出来了,和轴承分离,那滑套不知道什么鬼材料做的太不耐草了,那李宰宏很明显不是用市面上的产品飞的比赛 ...

原本不想打击你的,实在不是他的材料特殊,而是你的配件特殊(中奖了)。有问题可以发回来换新,我和周边几个朋友的尾推从内测到现在都没有坏的。极小的概率都给你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