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切削液箱 现在当集尘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风扇我有个,当年45米淘得,24V的时候风量堪比牛角扇 ,只是长时间高速里边的电机架很脆弱。会裂。
引用 网友B:
我200多元买个三洋吸尘器,直接接旋风上可以当工业用,平时也可以家用,别折腾了,这东西没几百瓦不行

网友(2012-04-22):
楼上的 那个破塑料桶要六十多。。。。。。。

网友:
感觉风机功率太小,我是用的550w的.

网友:
这种风扇搞散热可以,吸东西劲太小了!
貌似楼主的风机还没买来,趁早还是换个吧!

网友C:
这个桶我在用,个头有点小,而且角度设计的不合适,有时候铁屑会吸进风扇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桶我在用,个头有点小,而且角度设计的不合适,有时候铁屑会吸进风扇一端。
是不是大头应该再大一点

网友:
设想不错,吸力如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大头应该再大一点

这个有设计图纸,不是大一点小一点的问题

网友:
等看成品

网友:
23: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设计图纸,不是大一点小一点的问题
能发来看看吗 我把这事当事搞 一定要做个最好的 预算1000

网友:
感觉风机功率太小

楼主:
订大的了1200W 要自己做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吹电脑灰尘那种电吹风,进气那头吸力超猛。

博世有个800瓦可调速的,那个如何啊?

网友:
桶是涂料桶,锥筒是花店的插花桶,吸尘器是三洋的800w淘宝上200多元

网友:
大夫的结构不错

网友B:
锥筒和桶盖是两种不同的塑料,不好粘合,可以让锥筒穿过圆洞,从反面用热风枪加热翻边会比较牢固

网友E:
担忧吸尘器的工作时间长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锥筒和桶盖是两种不同的塑料,不好粘合,可以让锥筒穿过圆洞,从反面用热风枪加热翻边会比较牢固

请教象您这样的集尘装置,对于金属屑 效果怎样? 难道不论轻重 一概通吃?
这种装置以前在木坛有TX做过,相信对于木屑是没问题的。
一直不清楚,如果是车床车出来的金属丝卷、金属末  能不能也完美集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象您这样的集尘装置,对于金属屑 效果怎样? 难道不论轻重 一概通吃?
这种装置以前在木坛有TX做过,相信对于木屑是没问题的。
一直不清楚,如果是车床车出来的金属丝卷、金属末  能不能也完美集中了 ...

我做的那个旋风,1-2厘米左右的钢珠一口就吞下去了,铣刀,螺丝,螺帽常给吸进去,经常要开盖找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担忧吸尘器的工作时间长不了!

这就是看你是一直吸还是间断吸了,要是像木工布袋集尘那样的话,要用大功率离心风机,你又要担心用电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象您这样的集尘装置,对于金属屑 效果怎样? 难道不论轻重 一概通吃?
这种装置以前在木坛有TX做过,相信对于木屑是没问题的。
一直不清楚,如果是车床车出来的金属丝卷、金属末  能不能也完美集中了 ...

金属碎屑是完全没问题的,金属丝卷?老大你也太贪婪了吧

网友:
金属丝卷在管弯道会堵住的。刚开始玩的挺爽,现在老老实实把连着的切屑用手放垃圾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碎屑是完全没问题的,金属丝卷?老大你也太贪婪了吧

感谢回复

网友:
不看好

我也试过几个,
旋风集尘,最关键的是风压。
而风压和功率呈正比,
金属比较重,
需要大功率的风压高的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旋风集尘需要的是高风压,
风量基本无意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如果想吸铝屑,
这个集尘风筒怕是有些问题
我也买了这个
发现锥度稍大,底部 直径稍小
风压高了,稍微重些的都在螺旋桶里打转
而不往下走
集尘效果还不如我自己用花卉市场买的剑桶呢。
而且走金属,耐磨也是个问题,
一旦表面划伤粗糙,对气流有影响
集尘效果是否有影响也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G:

破,倒是不破,
但买到手你会发现---原来这么小啊
很迷你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用担心
一定的
不光是噪音受不了
吸尘器本身就不适合长时间工作的
如果长时间连续使用(超过半小时)
最好上离心风机

网友:
那个调速电机加调速器多少钱??

网友:
要用高压离心风机才行的。功率要大

网友:
俺整的这种风机...

楼主(2012-08-19):
电机终于选定了 阿美德格抽洗机电机 350拿到手
单项电 1000W 带排气嘴 可以把排出的气当成吹气 协助排屑
拿去桌集尘器了 借几张照片 集尘器现在面临一个角度问题 我现在定的是13° 害怕大了
用2MM不锈钢板制作 造价预计200米

网友:
还没做好啊,2天就搞定的活。找个旧吸尘器不就完事了。

楼主:
做成半成品了 现在这个不锈钢件 找大师傅制作的花了300米 2MM的板材厚了 1.5应该刚好 漏斗上面与马达配合非常紧 装进去拍照时想拆拆不开了

楼主:
打算用这个电烙铁吸烟罩 做个转接座 直接安装在集尘器切向上 位置刚好在金属屑飞出的地方
马达上面的出气口接跟管子 在另一边朝这个吸烟罩吹 算是一个回路吧 另外还有喷雾装置一起工作
期待最终效果

网友:
做得真好,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