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悬停时十字盘倾斜很厉害

楼主(2012-04-21):
我将遥控全部舵机中位,不断调整拉杆,直至悬停稳定,但十字盘向后和向右倾斜很厉害(如图),造成了向前和向左飞行得很慢。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重心不对,前面重了

网友:
做个藤椅,旁听.

网友:
悬停时十字盘舵机都在中点的前提是机身的重心在桨中心,不管是前后还是左右的重心都是,楼主先试试

楼主:
如何去调整重心?

网友:
我的也是向左飞无力。

网友A(2012-07-27):
我的机子刚到,是这样倾斜。还没试过悬停,这个问题麻烦陈伯解答下!
我刚入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子刚到,是这样倾斜。还没试过悬停,这个问题麻烦陈伯解答下!
我刚入魔!!!

复大家:

不好意思,我今天才看到此帖。
V911出货多了,生产便马虎,该死的品管。

个人建议解决方法(V911十字盘调平):

(1)  控上微调全回中,试飞,记录飞机大约偏向。

(2)  用手指按紧所有连杆和十字盘(可能炸松脱了)。

(3)  拆壳,从机尾向机头看,你右方的舵机是管前后方
         向的,左方舵机是管左右侧飞方向的。

(4)  把右舵机臂对上的连杆黑色扣从十字盘的球头摘下。
        把扣旋入,缩短连杆,飞机会靠向前。反之靠后。
        左舵机臂连杆扣旋入可缩短连杆,飞机会靠向左,
        反之靠右。

(5)  首调先依试飞时的偏飞把左右连杆扣旋入或旋出
        每次1圈,试飞。

(6)  差不多后,上壳试飞,如仍有偏飞,再调每次半圈。

(7)  如此调前后左右,至飞机可脱控悬停。这时如果
        十字盘仍有轻微不平,或机头会轻微向左或右水平
        温飘,也算正常。

祝大家每天爽飞
陈伯

网友:
我的也后倾的厉害,重心不对

网友:
新机刚到手的时候就这样,这个飞机重心好像不在中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按此法调好 ,终于可以稳定悬停,感谢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