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失控炸机(大家的回复都做了回复了20120423,24号增加了视频)

楼主(2012-04-21):
WKM失控炸机
配置:WKM飞控、朗宇2814 870KVAPC1147桨、好盈飞腾30AXA650机架、3S/5200/30C电池JR DSX9
飞行约50个起落,(电池每充一次电均有记录,基本准确),2012412日前 炸机次数为2次,第一次不为知何原因,姿态模式起飞,还未离地就发生倒扣,发回大疆检查,一切正常,导致心理有阴影,到现在一直使用手动模式起飞,第二次炸机是换了双天2834/870KV电机,因电机质量炸机,有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8876&highlight=%CB%AB%CC%EC%2B%B4%F3%BD%A1。换朗宇2814后一直正常飞行。
公元2012421174320米高度失控炸机。
412日下午,第一次挂载GH2+14镜头,总重量约2700克(早前曾搭载过同样重量的相机+广角附加镜安全顺利飞过3个起落,最高高度约200米),四轴出现异常,手动起飞后,刚准备调整至悬停状态,四轴突然上窜,速度很快,瞬间飞高约15米,赶紧拉油门下降,油门向下刚过中位,四轴就急速下坠落,再推杆过中位,又急速上窜,切换姿态模式,四轴左摆右摆,试拉油门,又急速下降,情急之下对准花圃里的一棵小桔树迫降,四轴经小桔树缓冲跌落泥地上,除APC花了点,其它无损。14号我载入3月份的参数,尝试是否参数问题,又试了两次都是这个现象,其中一次大概有30米,最终也是迫降坠机,没有损伤。16号早上,我直接打电话到大疆找某工咨询解决,于是有了“不满意大疆的服务
”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5626&extra=page%3D1&page=1,一肚子气,就搁下了,以后一直下雨,今天早上我再尝试只搭载一个电池,空机(约2000克)试飞,居然正常,我以为没问题了,于是尝试挂负载试飞,问题又来了,好在飞得不高,大概2米多,我赶紧拉油门下降,四轴在地上跳了两下,险些翻了。没办法了,我打电话给飞黄腾达的黄工,咨询到底是什么问题,沟通了10多分钟得到的答 案是,可能电机效能降低所导致的,但我不认同,如果电机效能降低,那起飞时的油门肯定要推很高才行,况且电机效能降低四轴又怎能瞬间上窜那么快呢?油门才过中点呢。不解,黄工建议我找大疆的Y工,找到Y工,他叫我传一些飞机安装图片和安装参数给他看,他看完后,说重心不对,我根据他给的安装数据作了调整,然后我再一次尝试试飞,这一次起飞重量是2600克左右,很小心很小心的起飞了,还来不及调整到悬停状态,又一次急速上窜,这一次的高度超过7层楼的高度,我赶紧切换到姿态模式尝试稳住,失败!四轴左右摇摆,拉杆下降,摇晃更加利害,我尝试切换GPS模式,这时,不论横滚、俯仰均反应很慢,最终碰到外墙坠落,损失惨重。
损失清单:
112814电机外转子变形,报废;
2、电机座报废3
3、机臂一条
4、3S/5200  电池严重变形,报废
5、APC  1147桨 报废3
6、其它隐患未知

现在WKM已发回大疆检查,希望能查出个究竟!!

增加4月14日回乡祭祖,趁有时间测试的视频,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rXnENdfD50/

网友:
默哀!叹息!希望能找出具体原因!

网友:
灯咋显示?

网友:
  炸机日,今天 我也炸了机, 默哀!

网友A:
楼主电调方面有检查吗-------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布线,会不会是挂了新设备,对IMU造成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调方面有检查吗-------

他油门急窜的,说明4个电调都动作了,不应该是电调出的问题
可能是IMU信号出错,或者飞控出错

网友B:
不知道是谁推荐你这个配置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得用4s电池,电池也要用好点。
我上周炸鸡就是因为换了kv1000电机和国产普通电池,2200g上天一分钟就失控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谁推荐你这个配置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得用4s电池,电池也要用好点。
我上周炸鸡就是因为换了kv1000电机和国产普通电池,2200g上天一分钟就失控炸鸡

楼上的,你的判断是根据什么依据?看看我今天的遭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7784&extra=page%3D1 ,哪怕是配置有问题,也不该出现飞机突然意外上窜并失控的情况吧,我2834+4S电池,也出现。怎么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现象,有点像电压低,触发了电源一级失控保护,楼主是否用的新电池,还有一级保护设置是多少?

网友:
以前很少人說dji炸雞,因為很少人用,xa多人用,所以xa常聽到有炸雞
現在xa巳死,多人用dji,所以天天都有很多dji炸雞,未上貼的不計其數,..
証明國產還未成熟,

网友:
等大疆回复。就是回复了,问题找到了,可是损失谁负责呀?严重关注

网友:
用了什么图传? 1.2?    1.2G是个干扰源?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子,说一下个人看法,暂且不讨论飞倥问题,先把你这个JJ配置讨论下:
(1) 起飞重量达到2600克用XA650V原装机架是不行的
( 2) 2000多克电池用多少MH不论 2814的电机 1147的浆 30A的电调 理应用4S的电池 ,3S是早迟出问题的
(3)每次起飞前应该测试J体重心度,DJI人员看了你的相片也提到这个问题。
(4)确实不敢恭维LZ装机的工艺,不知道能否排出装配干扰
先排除这些,然后才是飞控,毕竟这些问题是存在的。
如果我说错了请见谅,贴子发出来是讨论的

网友:
哪还有配置要求那么高的飞控,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也许是接口松动,也许是其他乱七八糟的问题,说配置问题就是很扯了,没问题的飞控,即使几个不同牌子的电机装在同一飞机上也照样飞得嗖嗖的。我飞个mk1045和1047一起用,电机两种,不见得死。。。还有说重心不对又是怎么一回事。单边挂电池难道一定炸机啦?重量大了为什么xa650机架不行,很多问题不能太扯。。。。说是电池一级保护什么,那倒是有可能。。。
装机,降震,防干扰,参数调对了就没了吧,不要扯淡。。。。楼主飞了这个情况还不断试 ,炸机没人负责的。

网友:
一般我都不用WK-M的电源保护, 关掉用电压报警器,很好,  有过最近听到很多说WKM失控的人很多呀, 我也炸过两次都是不知原因,

失控都是飞控不受控制

网友:
JR设备加上wkm电源模块这是必炸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