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也改装 恒龙虎 改比例遥控+威驰声组进行中

楼主(2012-04-22):
初玩履带类,一直在电直和多轴类晃荡,呗别人毒了下,开始玩坦克,入手大众化的恒龙虎,没要遥控功能板之类的,肯定要用自己的控的,潜水几天,被告知要加声组,掏钱买吧,中毒了啊没办法。昨天都回来了,开始改,搜索帖子怎么拆是第一步,还好没难倒我。炮塔还不会接,学习中···底盘已经能跑了,感觉下,大家赐教。

拆下底盘,多余的东西都弄掉,不然没地方装声组电调接收什么的

拆下底盘,多余的东西都弄掉,不然没地方装声组电调接收什么的

后盖板参考老鸟的改法

后盖板参考老鸟的改法

波箱拆下,和电调的输出线对接中···

波箱拆下,和电调的输出线对接中···

对接完毕

对接完毕

声组、电调、接收都用沾陀螺仪那种海绵双面胶固定

声组、电调、接收都用沾陀螺仪那种海绵双面胶固定

上面看看

上面看看

后面看看

后面看看

打算用锂电,电池刚好和电池盒一样大,加上线就放不下去了,铣掉电池和靠中那一边,加个过渡插头,勉强放得 ...

打算用锂电,电池刚好和电池盒一样大,加上线就放不下去了,铣掉电池和靠中那一边,加个过渡插头,勉强放得 ...

网友:
有点跑偏的感觉

网友:
有点不错的感觉

网友:
有点学习的感觉

网友:
。。好巧 我也在琢磨改改恒龙

买来一年了   那块镍镉电池太烂了

正在琢磨改呢

控也比较烂  玩具的  不过操控坦克足够了  操纵杆有点卡  上点润滑油

如果感觉自己有兴趣的话 我会继续投入的

现在就买了块5000mA的电池  买了些工具  然后给部件都润滑下

网友:
换了控是不一样哈,很细腻

网友:
改造得相当工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偏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标题

引用 楼主:
跑偏如何解决呢?

声组校对好之后,稍微的微调一下,能调多少不偏就调,不影响声效就行。原因出在波箱,两侧阻力不同,同样的电压下,输出转速有点偏差

网友(2012-06-14):
正在准备改造,楼主的方案,可操做性强。

网友:
另外请教下楼主,金属履带买来,会不会太紧,看你的履带是松紧合适,你有改造过履带吗?电机改没改。现在的改造,速度很合适,就是不知道扭力怎么样,爬坡什么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组校对好之后,稍微的微调一下,能调多少不偏就调,不影响声效就行。原因出在波箱,两侧阻力不同,同样的电压下,输出转速有点偏差

原来这样受教了,错怪Tige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