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邱来一下,n590无缘无故挂了

楼主(2012-04-22):
是这样的,今天飞的时候,发现不锁尾了,结果检查发现是尾舵机挂了,奶奶的,我的机子总共才飞4个起落呀,前几天还和老鸟专门调过行程的他也试飞了,昨天检查还是没问题的,今天一飞就挂了,为什么,是无缘无故挂了,后悔郁闷烦呀,现在的状态就是电机还会转就是舵机不工作了,我也拆开看了,感觉好像有没扫齿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70%是舵机的电机的电刷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上电机,电机还会转的,不知道是齿轮还是那里坏了

网友:
我有两个n590舵机都是这样死的,拆开看又没发现扫齿,这是此舵的一个通病!厂家居然还在出售,不怕砸了自己牌子啊 换套齿轮将就用吧,要保佑菩萨以后不要再空中出问题,不然炸鸡损失可以买个好舵机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感呀,反正我不可能在用kds的舵机了,打算买个md922试试

网友:
标题

好吧,舵机容易坏…

网友:
电机多半缺相了,已经没力量了,换电机吧

网友:
舵机不挂才是怪事了,呵呵,kds本就是垃圾中的垃圾,要不他们怎么骗钱呀。

网友C:
可以发回来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新的?我问卖家连保修都没有呀,真的可以换新吗,发到哪里呢?急急

网友:
我上周帮本地模友修了一个590,故障现象是“抖舵”,然后“挂了”,经过检查发现就是舵机线“内断”了,楼主有动手能力的话,试试自己解决,我估计也是舵机线内断——塑料线皮没断,芯线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应该是电机问题,因为电机还会转的,感觉电机没问题

网友:
到底应该信谁?

网友:
标题

看得我动摇固朗了

网友E(2012-07-15):
N590的确拉积,我的三十起落烧毁.打开电机电刷烧死.现用MD732还不错.劝大家千万别用N590!!!

网友F:
KDS的尾舵机才用了五个起落,一次小炸后就不灵了,很郁闷。用什么替换好吗

网友G:
不会吧。我的套机这个590和紫色电机质量还好,

网友H:
固朗要争气哦!!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哦

网友I:
回复 楼主:
咱俩是同样的问题,幸运的是我的用了将近一个月,哈哈!和销售商联系,人家说国家规定玩具是不保修的……奶奶的,气死我了。无奈下我自己拆开看了,是电机的电刷被磨损断了一个,导致电机内部短路,要知道啊,才一个月啊!kds800的陀螺仪,平时舵机里面就吱吱的响个不停~!我的是450c除了侧板换了碳纤的,三个舵机换了933的,尾舵机换了732的,尾推磨损太厉害了,换了飞越的,其他的基本都没有怎么动~!

网友J:
固郎差劲 价格 便宜了很多 质量简直就一渣 我买了一堆KDS东西 怎么说呢 电调 调机能冒烟 2电调 高热调机而已就高热 以前1代的还没出现过
KDS800 KDS820锁不住我的尾巴依然左甩 螺距 行程 什么感度 调了又调 换了又换 最近新买N290 突然失控全坏 KDS遥控器 超近距离 干扰 就会失控
KDS3800KV电机就一烂高热 影响我的好盈40A电调了都 电机随便飞一下烫手也就2分钟不到 天气还不热
这些配件让我换了又换 还是这样 丢了一堆钞票 没让我爽玩1次好的
还有最新买的KDSN590 那个锁的好 飞下来 老发热 价格比以前便宜一半
简单来说质量是越来越差 不想买KDS了 彻底失望
我玩过KDS450SV KDS450C 简直就无法形容 有多烂 450C还好点
以前1代产品可能好点至少毛病那个让我玩的下去
反正现在越来越烂 调个机都烧电调

网友K:
用固朗的电子产品要靠运气,不到10块电先是卦2舵机(一个抖舵一个死舵),我全机換了YT610 650,爽飞几航次,有次落地时电调冒出烟,又卦了,換好盈120A,无语,只能说品管要提升,不是便宜就好

网友L(2012-09-06):
我正在组装,是不是直接原件舵机就不用了呢,,换哪个品牌和型号的舵机好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回来换新的。
我刚买的N590,飞了两次,在飞发现无法锁尾,仔细看了发现一上电舵机向左边打满,然后就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动遥感没有反应,求解?

网友C:
具体情况可以联系我的QQ406609170,详聊

网友N(2012-12-02):
会不会550级别以及以上就会好一点呢

网友O(2013-01-12):
kds!加油!我以后想到你们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