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2-04-22):
请教几个菜鸟问题:请教几个菜鸟问题: 飞机和遥控器都只有英文说明书,本来就不懂,看英文更是不明白了,而且说明书写得很简单,有很多菜鸟问题要问:

1、IDLE控制钮有三种飞行模式是什么意思?平常我就用N档,我知道0档应该是3D模式,但1档是什么意思,我试过与N档差不多,只是加油门的感觉不一样,N档比1档需要更少的油门就可以起飞,飞起来后就感觉不到区别了;

2、左边有一个A/E/R D/R钮,0和1两档,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3、右边TH.HOLD我明白,但GYRO SENS是干什么用的?感觉是陀螺仪感度,但不知道干什么用。

4、HV.PT和HV.TH微调开关是什么意思,干什么用的?

5、听说倒飞需要把螺距调成负,哪个按钮调这个的?

6、我现在知道旋转的微调按钮怎么用了,但其它三个微调按钮什么时候用?本来飞机受气流影响就会偏航,如果有偏航就手动调整,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微调?

7、遥控器背面有模拟器接口,是不是这个接口业界是标准的,买个标准的USB适配器就可以连接?

8、我的飞机是FBL100无副翼三轴,找不到陀螺仪在哪里啊。三轴系统本身就是陀螺仪?还是主板上有一个陀螺仪?

网友:
多多潜水 善于搜索

网友:
问题被沙发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很强大
 沙发是做慈善的

网友:
说明书是英文的 有个办法
就用有道词典自己翻译吧 !
我有时候看吧明白就自己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潜水吧。
1. IDLE3个档分别对应普通飞行,3D飞行,暴力3D。其实哪个档位对应哪种动作自己可以随意设置。
2. D/R哪些是舵量按钮。
3. 陀螺仪感度按钮调节陀螺仪灵敏度,主要跟锁尾有关。
4. HV.PT是悬停螺距微 ...

哈哈,谢谢。总结完全正确,我只入机不到一周,在入机之前没潜过水,只是一时冲动加上同事正好也玩这个,就入了。入了再学。

潜的不够完全是因为没有时间,我是尽量把时间用于练习,你看我是练习到现在凌晨2点多才上论坛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