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合翼龙等级的无刷电机,电调及前拉和后推桨

楼主(2012-04-22):
求推荐,适合 翼龙等级 (大小重量与翼龙相当的飞机)的无刷电机,电调及前拉和后推桨。
不求暴力飞行,但求减重慢飞。。

网友:
翼龙可以用2212 1800KV 7寸桨,或者2212 1400KV,8寸桨,但是8寸估计要加高电机座,,,,都用30A电调就OK了

网友:
xxd2208   1800KV 元配桨  20A电调  3S电 动力足够了,而且够便宜

70元的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