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如何计算

楼主(2012-04-22):
镍氢
电池
充电的话,最大可充电电流是怎么算的,只知道锂聚合物电池的算法.

网友A:
视电池性能!
如果用标准充电的话,一般来说,可以用电池容量的1/10电流充电13-15小时左右视为充满。如电池容量为2000mAH,那么就用200mA电流充电14小时左右即可。
如果用大电流来充电,首先要看这种电池是否允许大电流充电,如果可以,也按类拟上面的计算方法来充电。如电池容量为2000mAH,厂家允许用1A的电流充电,那么用1A电流充电3小时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