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8FG三段开关,分别对应手动,姿态,GPS姿态教程

楼主(2012-04-22):
求T8FG三段开关,分别对应手动,姿态,GPS姿态教程

网友A:
记得是第7通道,把一个开关在FUNCTION功能页中映射到7通道,在ENDPOINT中即可调整

网友B:
先把要用的开关定义好,调整时用到的遥控器设置是 中立点设定 通道上下行程设定 。
设定时开软件通过调整行程与中立点可以看到达到软件需要的设定要求。
可能 文字不太好理解,要是本地的,我帮你设下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