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坦克履带的宽度?

楼主(2012-04-22):
上网查了好久,可就是没答 案!也许还是绝密把,呵呵,不过在咱们论坛可不算,那位大侠,手头有恒龙的或号手的,请公布着数据吧!谢谢。

网友:
HL的是多宽的?

网友:
39-40mm,随便量了一下....

楼主:
恒龙的吗?

网友:
我的1比6的99履带 不算链接板宽度91.2mm

==

楼主:
乖乖了!1:6的,牛人啊!太牛了!可以载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的吗?

对,算链接板一共40mm宽。。。

网友(2012-08-23):
真车0.6米左右

网友(2013-11-02):
59式的580mm宽 99差不多啊

网友:
豹2的查到了 :该坦克采用迪尔(Diehl)公司研制的570A型双销式履带,履带板宽635mm,节距为183.5mm,板体上加有可

以更换的橡胶衬垫,销耳有橡胶套,履带寿命达6400km,橡胶衬垫寿命为1600km。履带调节器为机械式。

网友:
不是您没有查到而是您没有找到人罢了锌合金高仿真履带

网友:
履带是外面双肖都在内是57CM---是【一比十比例】您在那他诚意10就是他的履带的真宽度了---多多指导了哥们

网友:
我给您一个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