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配电子问题…

楼主(2012-04-22):
不知道新手选用什么
陀螺仪
才好…想收个2手的GP750,或780要么401那个可靠?

网友A:
新手用401,傻瓜级的,方便易用。

网友B:
 ls说得对,401相对来说,新手比较合适

网友C:
401可能悬停航线更稳。但是我用gp750 飞机尾巴虚位很大很大,还有点震动,但是750也是锁的一根棍似的,没有金鱼尾,不会温漂,急加速不会摆动,很满意。401听说简单航线更硬。但是3d可能比不上780 750,毕竟401比780 750老了几年。780 3d能力可能是3者最强的,但是这个陀螺太敏感怕震,对机器调机要求高,调好了最好用。
折中还是比较呆的gp750好点,对震动不敏感,比较呆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