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axpro 612s使用感受

楼主(2012-04-22):
说来买612s也是蛮巧的。上一个万能充被我弄坏了,然后就去淘宝逛发现买612s的人蛮多的,再看有pc联机功能就下手了。
手头
电池
种类却很多所以,所以有个这样万能充就能免去买一堆不同
充电器
的烦恼。我是3月处看上的,因为612的价格犹豫了几天于3月时候领回家的。
不得不说首先就是612的电压很准。我拿回家直接用我4位半的万用表测了没有误差。这点很欣慰,能确保电池能充满而不伤到电池,而且有温感可以放心的大电流充电无须担心了。以前的就因为没温度把我的一块20c电池弄怀孕了。充电器本身还是可圈可点的
下面说说不足吧。首先就是放电,支持的电流很小,而且散热跟不上。如果有下个版本建议能把散热这块重新设计下。放电电流小而且机身也很烫,虽然知道没事但未免有些担心。再就是pc上位机软件做的不好,一个端口自动选择在我电脑上自动选择就不正常,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在新版本更新了。在一个就是这个软件对串口数据的容错不是很好,一旦612发过来的数据有错,软件就卡住停止工作了。有时候需要在电脑上看电池曲线的时候有点郁闷,总不能一只趴在电脑边上等着吧。呵呵

网友A(2012-07-24):
通讯口不是USB的吗?

网友B:
原帖由
zbw
于 2012-7-24 22:06 发表
通讯口不是USB的吗?
USB就是通用串行接口的缩写啊,还有612S上USB的地线和电源地线是直接在一起的,上次监控软件多次卡死(我用的电脑电源),后来发现原因就是电源口地线接触不良,8A电流直接从USB口过! 我的华硕P8Z68 USB口直接就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