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3控后面的混控开关位置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2-04-22):
RT,在玩真机和玩
模拟器
时ESKY CP3控后面的混控开关位置是怎么样的,收到货的时个两个小开关都是在OFF那边,有人说全部拨到ON那边,可是拨到ON那边后进入模拟器映射通道有联动,比如说,推油门通道时,2通道和4通道都在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記憶中有兩個小開關是調校 Mode 1 至 Mode 4,你可能要另找小開關解除 CCPM 混控,但練完模擬器再飛 CP3 時又要拆開遙控撥掣開混控,十分麻煩!

网友B(2012-06-07):
两边开关不同就是开混控,同一边就是关混控,也就是玩模拟器时放到同一边,上真机放到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