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云石机串个二极管降低转速和噪音,请高手推荐合适的 ...
想给云石机串个二极管降低转速和噪音,请高手推荐合适的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2-04-22):
想给云石机串个二极管降低转速和噪音,请高手推荐合适的二极管型号。

网友A:
机器功率几瓦?电流几安?买耐压高于400V,最大电流大一倍的二极管装上即可。

网友B:
二极管还能起这个作用啊?请教怎么装?串联在电路上吗?

网友C:
恒功率调速器最靠谱,但没人生产这种东西,自己做元件配齐很麻烦。

网友D:
串二极管降压。干不了活了

楼主:
可我看我一台九八年的冲击钻调速电路就串一二级管我用着还行
可我看我一台九八年的冲击钻调速电路就串一二级管我用着还行,觉得此法给云石机减速锯木头比较便宜。本人对电子元件不熟,怕买错或被坑,比如700瓦的云石机,那位高手介绍二级管具体的型号,多谢。

网友E:
最近想买个云石锯 纠结中。。
本来一直想有个角

网友A:
回复 楼主:
SRP600J 600V/6A。两只IN5408并联(1000V/3A)。

网友F:
电褥子里调压就是用二极管。

网友G:
6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