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忙——升降舵晃来晃去是啥原因?

楼主(2012-04-22):
先交代背景:pro,410M+飞越易碎舵臂,MB3.0,RJX头子+亚拓桨夹。
现象:悬停的时候,jj一会自己往前,一会自己往后,也就是一会低头,一会抬头……
已排除的原因:1.误碰摇杆、微调打开、遥控器虚位、输出不稳等信号方面的问题;2.斜盘感度、舵机中立点、十字盘调平、行程舵量;3.重心不正、风吹、引力磁场异常…
个人猜想的原因:1.升降舵舵机虚位,大概有零点几度;2.MB版本问题,刷3.08后出现这个问题,但同时也换了RJX的矮头子,所以无法确定;3.……
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还有没有其它可能的原因?多谢了~

楼主:
被沙发一表情压死了。。。

网友:
是不是楼主手法问题?还是转速不够引起飞机不稳,摇摇晃晃的。

网友:
有可能感度不够

楼主:
可是感度我已经尽量调高了,筋斗的时候副翼都有点抖了

网友:
提高转速看看~

楼主:
提转速好像也没用 。。。

楼主:
别沉呀别沉呀~~~

网友(2012-08-10):
以前只有一个MB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两个MB都遇到了,

网友:
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整,帮顶

网友:
舵机抖舵?换个试试。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是抖舵

网友:
是不是在桨木有配平啊?

网友:
绝对的升降抖舵了。我的前两天也抖了,也是410M.我直接把它给抹杀掉了。继续留着会出事的,炸机是小炸人就大了。

楼主:
4个月后居然找到答 案!论坛果然神奇~~~

网友:
升降舵问题,不确定的话 可以和其他舵互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