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玉兔抖的厉害

楼主(2012-04-22):
今天终于把玉兔给打起来了, 装上桨试了下, 小推油门, 机器就乱抖, 什么原因? 整个调试是按照BB大人的教程来的

网友:
你  有木有 有木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4685

楼主:
谢谢, 焊接没有问题
现在发现问题是一推油门, 就到最大了, 没有办法调

楼主:
而且油门行程也调了, 在软件里面也可以看到油门行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油门行程也调了, 在软件里面也可以看到油门行程是正常的

软件里能看到油门行程?

请教我一下

网友A:
参看下我的帖子吧。。你这情况跟我的很像,
起先油门不受控制是因为错误设置了轴距的预设,后来乱抖是因为刷了最新出的414版本。。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5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看下我的帖子吧。。你这情况跟我的很像,
起先油门不受控制是因为错误设置了轴距的预设,后来乱抖是因为刷了最新出的414版本。。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536

0414的固件没有什么问题,更不会引起“乱抖”。

请楼主检查机架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