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盈20A电调怎么设定不了 低电压保护值 [

楼主(2012-04-22):
在我选定 4. “哔-哔-哔-哔-” 低压保护阈值 (4短音) 把有没拉到最低 接着 听到 “哔-”
1 声 低压保护阈值 低 然后把油门 打到最大 接着就没听到 特殊提示音“1515 ” 请问这是咋个回事呢 还有就是 用控调整电调参数 是不是 电调信号线接到 接收机 油门接口 谢了

网友A:
和你一个问题,你先单独设定电调油门行程,再设置其他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