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0飞翼螺旋真的伤不起

楼主(2012-04-22):
看论坛上的帖子都说好飞,满心欢喜的买来这个飞翼,零零碎碎花了2周时间装起来,为了能滑跑起飞还装了轮子,前三点。
结果表明,这个飞翼装轮子非常不靠谱,滑跑距离长不说,在接近起飞的时候还容易侧滑,起飞还总往一看边偏,昨天首飞,总共也只在天上呆了几十秒而已。。。。都是螺旋炸机。头都炸得不成样子了。
以为装轮子重心没找对,今天就拆了轮子再飞,没想到按照商家网上发的图,重心根本不对,
电池后挪到中间的方框里面还不算,还得后挪点。。。重心大概就是在碳杆的地方。

手抛就手抛吧,本以为能爽飞了,没想到,是起飞起来了,结果一转弯,根本不敢转急弯,只要一转急弯,立刻头朝下螺旋。。。百试不爽,改也改不出,以前总在网上看人家说螺旋啊螺旋的,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今天我是领教了。。。
你说这飞翼本来就是以灵活著称的嘛,为什么一转急弯就螺旋呢。唉。。。所以每次转弯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个螺旋,操场上有人的时候都不敢飞了。
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好飞的。。。无语了。。。
哎,,,飞翼螺旋真伤不起啊。。。

网友:
呵呵,上将啊。

这飞翼都搞不定啊。

网友:
这飞翼EPS的我飞过,超级好飞,没有装轮子,挺好降,起飞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很好飞的飞机。。。。

网友A:
我昨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只能说这个飞翼的设计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1. 我把重心放在差不多到了加固碳杆的位置了,起飞后还是要拉大杆量才能维持平飞,一松杆头就往下扎。
2. 推力线也不是很准确,推油门就低头,松油抬头。
3. 本来这么大翼展的飞翼,重量又比较轻,应该有非常好的滑翔性能,可惜一关动力就直接进平螺旋。我飞一个起落螺旋一个起落,有两次运气好改出了,另两次就直接下地了。幸好平螺旋掉下来的速度很缓慢,机体毫发无伤。
4. 综合说来,这飞翼当滑翔机飞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要想飙速度的话,因为需要有很大的升降舵量才能维持平飞,阻力很大,也没法飙起来。实在是想不到它还能怎样飞,呵呵……

网友:
我不觉得难飞啊,而且我买了两架,滑翔性能也不错。模型三国有我的视频,而且风力应该超过了四级。

网友:
应该是重心没放对

应该是重心没放对

网友:
标题

我觉得头重了!你试一下飞高一点!收油门!舵面要平哦!头重了容易螺旋

楼主:
把电池放的太后,机舱盖都不好盖上了。。。

网友:
重心稍靠前不会有坏处
预先把副翼翘起一点就好了
飞翼跟常规固定翼感觉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也经常螺旋,已经螺旋的报废了呵呵

网友:
飞翼的重心很重要,调整正确就很好飞。

网友:
重心调好很好飞,在碳杆前一点。

网友:
重心稍靠前不会有坏处

网友:
其实很好飞

今天刚从鸟chao飞回来,先飞的好小子1800, 飞了2个起降,电调烧了,好在飞机滑翔性能好,安全降落,之后飞这个飞翼,非常的好飞,和飘飘差不多稳,但是速度明显快很多,而且敏捷,舵效很精准。
ps:我的起落架这样布局,丝毫不影响飞行。

网友:
很好飞的飞机。。。。比塞斯纳还好飞

网友:
螺旋到底啥原因?

网友:
螺旋是因为拉杆+打舵,当然螺旋了,先把推力线和重心搞对吧
别信商家的,手抛几次就知道重心了。

网友:
标题

楼主要预先把舵面调整到上翘十五度左右手抛调重心,飞翼的舵面不能是平的一定要带点升舵这样飞起来才稳不信试试

网友:
我加起落架滑跑及起飞的视频,感觉还好,加勒丝带也挺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只能说这个飞翼的设计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1. 我把重心放在差不多到了加固碳杆的位置了,起飞后还是要拉大杆量才能维持平飞,一松杆头就往下扎。
2. 推力线也不是很准确,推油门就低 ...

1、实话说三角翼很好飞的;
2、三角翼调整好了,才能好飞;
3、三角翼的调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重心跳到飞机左右对称的中心线上,2)一般情况下,三角翼的中心在机头到机尾的一半处靠机头些,3)副翼混控要调好,飞机的两副翼要微微上翘,左翼3度左右,右翼5度。4)检查电机的推力线是否对准了重心。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推力线靠重心前方,调整电机,将电机做向前压。5)检查一下飞翼的左右翅膀是否一样大小,如果外形相差太大,建议将大的翼磨小。6)检查垂翼是否平行,朝前的夹角是否一样。
以上供参考,祝爽飞

网友B:
这个飞翼很好飞的,我感觉就是起飞有点麻烦。速度快、控制精度高,滑翔也不错。

网友:
 技术问题+RP问题...飞机绝对没问题...我的想叫他螺旋都难.炸坏一架全是以前手丢的时候怕打手直接丢地上炸的..天上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现在正在飞第二架,第一架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螺旋,是我自己手贱测试是否会螺旋顶风滑翔静止不动到后退的时候失速螺旋的,之后就掌握了失速临界,现在飞得很好……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yNzc0MDAw
确实好飞的一款飞翼,,我的也炸过三次....每次都是松杆去调微调的时候炸鸡,此飞翼的重心位置在机翼加强杆的地方.....一次买了两架....现还有一架备用,,看来我是多余了!!只能收藏着咯

网友(2012-06-03):
螺旋伤不起 +1

网友:
这个飞翼很好飞,很耐炸,失速螺旋也有过,只是在急转弯或是打舵过猛的时候出现,不要做太激烈的动作没事,滑翔性能也不错。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0Mzk1Mzg0.html

网友:
飞翼如果重心不对,舵量太大的话很不好操控的。

网友(2012-07-21):
回复 网友C:

最后炸机了啊,还是螺旋了,哎,我也买了个这个,自制的经常螺旋,炸了好多桨,买的还没舍得飞,不该买飞翼的。

网友:
所谓螺旋只是你制作的问题。

网友:
飞翼对重心位置很敏感的,仔细调一下

低速时打舵大了容易失速,然后就螺旋了

救机一定不要拉杆,打副翼。

不过时间上很难反应的过来。。。。

网友:
很好的飞机,重心靠前点,有点速度不会螺旋

网友:
其实很好飞,就是重心比较靠后

网友:
打舵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我玩飞翼一直不知道要调整舵量,飞翼控制舵量一定要小,我的是15%,很好飞!

网友D:
周末飞了,电池放在第二格靠后,第一块电池比较轻,飞得挺好的,第二块比较重,所以重心偏后了,手抛起飞连续失败,好不容易飞起来了,连续螺旋掉两次,还好飘下的速度好慢没损失,经魔友分析应该是重心的问题,后把电池稍微往前挪了挪,顺利飞行未螺旋,总结重心应该在手抛点,就是距离机头越30cm处,还是挺好飞的,但是比原来的凤凰好像滑翔性能差点,一直当心失速掉下来呵呵。其余问题慢慢摸索呵呵。
配置40a,2212的2200kv,5050桨

网友:
KV高了吧?

网友:
别人飞的这个貌似跟小巧灵活
想快飞就快飞
想悠闲就悠闲
螺旋很可怕吗
看看他是怎么耍螺旋的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3g里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视频感觉很爽
http://bbs.mx3g.com/thread-225500-1-1.html

网友:
飞翼重心靠前点,好操作:loveliness:

网友:
好飞的JJ,螺旋我个人觉得是操作问题加上JJ本身有点小问题:
打舵量转向加上机翼有点偏软(风大或者暴力的时候可明显看出)变形造成螺旋。装机最好加强机翼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翼很好飞的,我感觉就是起飞有点麻烦。速度快、控制精度高,滑翔也不错。

您这个浆看起 很小啊  5030的?    貌似翼展850mm左右的飞翼  浆都配到8060的
您这个也没有任何护浆的东东   是否经常爆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周末飞了,电池放在第二格靠后,第一块电池比较轻,飞得挺好的,第二块比较重,所以重心偏后了,手抛起飞连续失败,好不容易飞起来了,连续螺旋掉两次,还好飘下的速度好慢没损失,经魔友分析应该是重心的问题,后把 ...

KV高  所以配的浆小  跑起来吃力是一回事   会不会这样不容易爆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桨应该是6030吧,这么回是5050

网友:
换了6040,又低速螺旋了,没法改出。。。,还是重心问题。

网友:
非常好飞的飞机,超耐炸,是目前在役出航最多的。

带不带轮子都好飞,感觉没必要。加个车载记录仪也没压力。 带个FPV设备也很稳。

飞机能慢不能快。 机动灵活,2/5油门平飞。我是 2212 1400KV 0804桨

这个飞翼对重量很敏感,用1500 3S就足够了。

重心靠前点,起飞大油门带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E:
这个飞翼 我也买过2架 第一次买的时候重心什么都调好了 飞起来也很好跟大家一样会螺旋  如果这个飞翼不螺旋才是不正常
大家可以在大风天去试 对风拉筋斗 打副翼绝对让你螺旋的爽歪歪哈哈 没有起落架扔起来也不太容易 我就被打过次桨
我的配置是2200电池 2212 KV1400配7060桨 想快想慢都可以 第一架已螺旋N次炸坏收场
后来又买了一架 参考黑绵羊的飞翼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下面加了2片KT垂直尾翼 装好到现在一次都没螺旋过 想螺旋都难 哈哈
就是降落的时候下面的垂尾容易伤到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这样改下 只要你重心没差太多 想螺旋都难

网友(2013-02-26):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翼 我也买过2架 第一次买的时候重心什么都调好了 飞起来也很好跟大家一样会螺旋  如果这个飞翼不螺旋 ...

你说的应该是翼刀吧,我也想飞这个飞翼,有没有图片啊,发来看看

网友F(2013-04-06):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翼 我也买过2架 第一次买的时候重心什么都调好了 飞起来也很好跟大家一样会螺旋  如果这个飞翼不螺旋 ...

请问你加了下垂尾中心距离机头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加了下垂尾中心距离机头多少?

参考黑绵羊的飞翼就可以了

网友G:
重心不对 刚买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很好飞

网友H:
不喜欢加起落架

网友I:
不好飞?我都爽飞两架了。把电池放最前面,重心在下面那两个窝后面一厘米。两个舵面都上翘3MM。动力2212以上。绝对爽飞。

网友J:
建议还是不要加起落架了!!画蛇添足

网友K(2013-10-01):
仔细看了各位的意见和经验
发现我错了,我按照商家给的重心位置在碳杆后面2cm出
今天手抛N次,每次都是抛出后抬头,或者抛出后抬头加右偏
最后炸断头收场
看各位爽飞的朋友
重心位置大约在碳杆前面1-2cm处应该比较合适吧?
晚上修理飞机,明天再试飞,希望能爽飞

网友L:
你用2212/2450kv电机再试试,很好飞的

网友M:
有速度他会螺旋???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