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大齿盘磨的有我帅

楼主(2012-04-22):
今天下午飞下来,换电池,发现电池附近很多白色粉末,一检查,怎么会这样了??????求解释,有谁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正常,调节间隙

楼主:
上面都磨出斜面了

内容…………上面都斜了啊

网友:
标题

这么紧~~~嘿嘿!

楼主:
不紧哦,有20个起落没炸了。

网友:
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不然不会出现白色粉末,要不和电机齿咬合太紧,要么磨到了侧板。仔细检查下
用手往右拔动大齿盘,看转动是否水平
装机状态轻轻左右摇动大齿盘,和电机齿之间有极小的旷量为最好,否则就是过紧

网友:
我的飞机原装齿经历了10次炸机才退役,当然不是大炸,SPORT,收油收得及时

网友:
跟我的情况样•电池线碰到齿了•机头罩碰到齿了•铜齿的固定松了

网友:
是不是电机齿上的固定螺丝?

网友:
肯定是头罩碰到了

网友:
 果然很帅

网友:
标题

我的500有次也是电池线没固定好空中擦到了大齿.整个大齿盘的上边缘都磨成梯形了.真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