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单项小电机改如何维修?

楼主(2012-04-22):
各位前辈和高手们,本人有个钻孔13的小台钻,去年买的新的,总共都没用过几次,前几天得了几个合金转头,我转孔的时候压的力大了,结果闷了几次后就不转了,电容我换了新的还不行?
  下面上图,请高手们教教我,如何维修,电机上的螺丝都已经拆完了,请问该如何打开?

楼主:
小电机是250w的

网友:
用铜棒锤轴

楼主:
请问打开后怎么维修呢!???自己修的难度大不大,如果大的话那就拿出去找人修了。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绕组是否开路,同时检查接线口是否接触不良,这种电机多数是铝线线的,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地上放一木板或什么东西,拧电机轴朝下,提上30-50CM高时放手 ,如果电机臭了那自己是搞不好了,没臭的话拆开看看线圈有没有变色,没变的话检查线头,变色了换一个吧,这电机修好也不耐用,硅钢片都不知道能不能叫硅钢片了的东东。一个电机好坏就看硅钢片好不好了,铜线铝线还是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