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换尾桨电机不能锁尾自旋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2):
各位飞友,虽然上周已经入手450,但是手中美嘉欣F45实在不想扔,前一阵子f45尾桨电机坏了,

淘宝上淘了一个原装电机却发现电机连齿轮和电机末端的电路板都没有,因此根据前面一位仁兄的改无刷的帖子

http://bbs.mx3g.com/thread-196598-1-1.html),买了一个青松5889尾桨电机通过下面如图所示的安装后,

本以为可以顺利恢复飞行了,却出现了依旧不能锁尾的现象,刚开始飞起来的时候还好一点,大概10秒钟后开始自旋的厉害,

尾巴向右自旋,同时机头向右打方向也无用,无法修正自旋,这是什么问题?难道青松5889电机转速不够?

改无刷的仁兄不是说锁尾效果很好吗?难不成我出错了?请大家给与这个锤子机一点复 活的希望!@@

注:原电机上的齿轮是8齿,买回来的青松5889是10齿

为求方便,也因为买回来的青松5889电机插头与原装电机不同,所以将原装电机焊下,准备直接喊上5889电机

为求方便,也因为买回来的青松5889电机插头与原装电机不同,所以将原装电机焊下,准备直接喊上5889电机

买回来的青松5889电机,其电线颜色、插头与原装电机不一样

买回来的青松5889电机,其电线颜色、插头与原装电机不一样

楼主:
因为不能一次发很多图片,所以分批发了,没办法

右边是原装电机,跟买回来的5889电机相比,原装电机是8齿,5889电机是10齿,被我敲齿轮敲得不像样了@@

右边是原装电机,跟买回来的5889电机相比,原装电机是8齿,5889电机是10齿,被我敲齿轮敲得不像样了@@

用简陋的工具将5889电机上的线焊下

用简陋的工具将5889电机上的线焊下

楼主:
继续

将焊下来的5889电机重新焊到F45尾电机线上,蓝色焊接的是正极,白色焊接的是负极

将焊下来的5889电机重新焊到F45尾电机线上,蓝色焊接的是正极,白色焊接的是负极

测试电机转动方向,结果正常

测试电机转动方向,结果正常

楼主:
再来

低速测试电机尾桨转速和锁尾情况,无明显问题

低速测试电机尾桨转速和锁尾情况,无明显问题

楼主:
还剩一张

10秒左右后,尾桨电机出现明显的自旋,自旋方向为尾巴向右转,且无法通过打舵修正

10秒左右后,尾桨电机出现明显的自旋,自旋方向为尾巴向右转,且无法通过打舵修正

楼主:
给点指导喽@@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点指导喽@@

求教

楼主:
搭救一把呗⊙﹏⊙b汗

网友A:
可能那电机功率不够大

网友B:
尾电机转速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转速过低?

可是有仁兄说是可以的呀?跟8齿、10齿有关否??我用手转了转尾桨轴,有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那电机功率不够大

有网友说改装成功过,还有别的见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仁兄说是可以的呀?跟8齿、10齿有关否??我用手转了转尾桨轴,有点紧

是否尾桨轴干涩导致转动不畅影响锁尾啊,上点润滑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尾桨轴干涩导致转动不畅影响锁尾啊,上点润滑油试试

朋友,试过了,依旧如故,我在想既然有飞友成功过,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吧?

难不成主帖连接中飞友并未实际成功?或者还是我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仁兄说是可以的呀?跟8齿、10齿有关否??我用手转了转尾桨轴,有点紧

尾桨转动一定要顺畅,有点紧是不对的,尾桨不畅导致尾马达负荷增大,尾马达很快就严重发热功率输出下降,锁尾就失效了。
10T铜齿明显比8T的直径大许多,直接安装很可能大小齿配合过紧,如果不能调节齿距就必须换成8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转动一定要顺畅,有点紧是不对的,尾桨不畅导致尾马达负荷增大,尾马达很快就严重发热功率输出下降,锁尾就失效了。
10T铜齿明显比8T的直径大许多,直接安装很可能大小齿配合过紧,如果不能调节齿距就必须换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确实出现锁尾不行后手触摸电机后发现很烫,也许跟你说的负荷增大,马达严重发热导致输出功率下降,我试试调整一下齿距试试。

网友:
就算改5889的尾马达成功了,可能相对原马达耐用一些,但还不足以解决F45夸张的近500克的机身重量的锁尾问题。500克的机身就算尾马达中的小强CN12出马也很吃力的,估计要180马达才能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具体点给个电机连接吗?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给个电机连接吗?O(∩_∩)O~

先改cn12直驱试试吧,taobao“cn12”。

楼主:
回复 网友D:

O(∩_∩)O谢谢!就担心锁尾效果呀,原装上面也没说转速啥的要求⊙﹏⊙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