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X7,安装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2):
问题如下:
1、130A的蝎子电调有两条ESC线出来,一条有三根电线,一条有两根电线,这两根线需要接在哪里?

2、我配的是7.4V的bls255,bls256高压舵机,直接连到5.2 pro大V8上面的,软件只有bls251的选项,需要做其他什么设置吗?

3、2S的备用电池接在哪里?我用的接收机是R6208SB。

以上问题对于高手来说可能很白痴,但我是个新手还不太懂,先感谢解答的高手。

网友:
用BEC    7020可以支持2S

楼主:
楼上的图没看明白啊!

楼主:
另外电调用什么方式固定在机头上比较好?魔术贴还是双面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图没看明白啊!

接收机接BEC--- BEC接V8---V8接舵机

网友:
全高压了,不需要BEC了吧

网友A:
问题如下:
1、130A的蝎子电调有两条ESC线出来,一条有三根电线,一条有两根电线,这两根线需要接在哪里?

2、我配的是7.4V的bls255,bls256高压舵机,直接连到5.2 pro大V8上面的,软件只有bls251的选项,需要做其他什么设置吗?
先 BLS251就可以, 你还得设置舵机正反向, 舵机行程( 我建议还是找个老手帮你看看,X7设置不好,上天炸一下会修不少钱的)
3、2S的备用电池接在哪里?我用的接收机是R6208SB。
你使用的是  大VBAR  和R6208SB, 那么 R6208SB和 大VBAR可以使用 SBUS线来联接
所有的斜盘舵机和尾舵机都插在VBAR上,很显然VBAR上带着的设备耗电量最大,  2S接收电插在VBAR上比较合适,(如果你插在接收机上的话,那么 所有舵机的供电都会从SBUS线上过,一根线承受4个舵机的供电,坏的很快)
还有一点,你已经使用了2S接收电了,电调的红线就要挑掉,否则电调的BEC有烧掉的可能,而且很大)
还有一点,电调建议直接接在 接收机上,这样,在电脑上调试VBAR时,就不会影响任何的油门信号。

以上问题对于高手来说可能很白痴,但我是个新手还不太懂,先感谢解答的高手。

网友:
建议拜师去,这样整会把你整到死的。。。。

网友:
楼主赶快找个老鸟带,不然会折腾死的,甚至会出危险的,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如下:
1、130A的蝎子电调有两条ESC线出来,一条有三根电线,一条有两根电线,这两根线需要接在哪里?

2、我配的是7.4V的bls255,bls256高压舵机,直接连到5.2 pro大V8上面的,软件只有bls251的选项, ...

感谢解答。

网友:
其实蝎子130A的精髓是在于 内置支持7.4V输出的BEC。。。实际上是可以不要2S锂电的~直接从动力电给设备供电了。。。

就像450一样。

网友:
130A的那个BEC还可以。
用内置BEC或是独立接收电,看这个爱好了,
我是600级以上的大机,习惯用独立接收电, 一是调机比较方便, 二呢是,我用的是火凤黄电调,它就没有BEC

网友B:
1、两线的是供电线 插到接收机随便一个通道或者VBER就可以,3线是信号线。
2、你自己查一下255、256的频宽是多少,760US的频宽就选251,如果是1520US就选9254。
3、6208SB和你的舵机都是可以高压,130A电调已经内置了15A的BEC,只需在电调里设置7.4V就行,个人认为就没必要额外供电了,看各人喜欢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电调 都内置了高压BEC了。。。2条线 一个是接接收 另一个可以接3轴。双线供电保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两线的是供电线 插到接收机随便一个通道或者VBER就可以,3线是信号线。
2、你自己查一下255、256的频宽是多少,760US的频宽就选251,如果是1520US就选9254。
3、6208SB和你的舵机都是可以高压,130A电调已经内置 ...

感谢如此详细的解答,我总结一下看看是否是这样,还是有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1、2线的随便接到vbar的空闲插口,3线的接在vbar的Colle/ESC插口。
2、如何知道我的255,256是什么频宽?
3、我选择不再使用2S电池了,有这个电调这么方便没必要了。2S电拿来调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如此详细的解答,我总结一下看看是否是这样,还是有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1、2线的随便接到vbar的空闲插口,3线的接在vbar的Colle/ESC插口。
2、如何知道我的255,256是什么频宽?
3、我选择不再使用2S电池了 ...
1、两线的还是插到6208上面吧,好像VBER插完所需的线后只剩下RXA口了,这口好像不能随便插。3线插在RXB。
2、255、256没接触过,现有的资料翻阅也没查出是什么频率,你查看一下你舵机盒里面的说明书吧,应该写有(等用过的高手来解答你吧)。
3、

网友:
255 是 1520 us, 256是760 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两线的还是插到6208上面吧,好像VBER插完所需的线后只剩下RXA口了,这口好像不能随便插。3线插在RXB。
2、255、256没接触过,现有的资料翻阅也没查出是什么频率,你查看一下你舵机盒里面的说明书吧,应该写有(等 ...

我的大蓝vbar没有RXA接口啊,只有RX1,RX2(这两个是卫星天线的口应该用不到),还有AUX2,AUX,Colle/ESC等这几个口,3线的不是接Colle/ESC这里吗?大Vbar的油门通道应该接在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如此详细的解答,我总结一下看看是否是这样,还是有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1、2线的随便接到vbar的空闲插口,3线的接在vbar的Colle/ESC插口。
2、如何知道我的255,256是什么频宽?
3、我选择不再使用2S电池了 ...

调机要用12S。。。LZ慢慢弄吧,我也是新手,鼓捣了3个星期才把X7弄好,其中光是V8的设置就弄了将近2个星期,就是因为十字盘调平的问题,你的V8是5.2PRO的,高低点十字盘都可以调,羡慕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机要用12S。。。LZ慢慢弄吧,我也是新手,鼓捣了3个星期才把X7弄好,其中光是V8的设置就弄了将近2个星期,就是因为十字盘调平的问题,你的V8是5.2PRO的,高低点十字盘都可以调,羡慕啊,呵呵
调机不一定非要12S的,直接2S也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机要用12S。。。LZ慢慢弄吧,我也是新手,鼓捣了3个星期才把X7弄好,其中光是V8的设置就弄了将近2个星期,就是因为十字盘调平的问题,你的V8是5.2PRO的,高低点十字盘都可以调,羡慕啊,呵呵

我用的是2S啊,很方便。。

网友:
IP: 14.150.145.38 - 美国  ····
你这IP !

网友:
256选251即可不要接降压线,这两款舵机都可以7.4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