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备 江南飞控设备 好小子载机

楼主(2012-04-22):
晒设备 江南飞控设备 好小子载机

网友:
 遥控确实 不好看 不过433遥控 可是不加功放的情况下超5KM的  支持

楼主:
计划DIY一款控 集成遥控和监控的

楼主:
飞机上没录制设备 因为用数码相机 已经拿出来拍这些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上用手持机的天线,不错。只是重了点。
车载吸盘天线的效果不错。

是江南兄吧 手持天线不重 一点都不重 还没原装的重 很轻的 而且线是软的 不拍折

网友:
第10张图机头那两根管是啥管?

网友:
吸盘的馈线质量一般也长点~
图传放在跟踪的左边会有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空速

网友:
高清图啊,看下怎么搞D

网友:
外面天线什么牌子的

外面天线什么牌子的 有链接吗

网友:
做工还有待提高

网友C:
我不明白,你的控与433是怎样连接的?   好像是网线啊?那个铝合金的小盒子里装的什么啊?

另外,用那个螺旋桨是不是有的差,震动大吗?

网友:
天线跟踪那个,是用相控阵判断来波还是,靠GPS回传数据?

网友:
楼上问的好专业。。。我也一直疑惑这个。。

网友:
从照片看,找不到阵列天线,应该是靠GPS回传数据来判定飞机位置的

楼主:
LS几位不用太迷惑的 江南飞控一套搞完相当简单 所有硬件都配有 我只不是连线完了加点点改动 方便自己使用 盒子里装的是数传 可以直接接短天线 也可以把车载天线接上去 天6A只不过要了个壳子 里面的线路板都是江南飞控配置的 把线接好就是了 433控 目前飞5公里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现在新入了车载天线 要挑战10公里的极限
跟踪天线也是江南配套的 核心技术我就不懂 但是使用过程我认为是根据GPS来锁定飞机位置 但是GPS信号是通过数传接收的 所以线是从数传接出来

网友:
淘宝上好小子价格差别很大,有区别吗?

楼主:
有不同翼展的0.8-1.8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你的控与433是怎样连接的?   好像是网线啊?那个铝合金的小盒子里装的什么啊?

另外,用那个螺旋桨是不是有的差,震动大吗?

说到降我就头痛 那些十几块一只的 震动大得要死 一气我就把箱底的橙色浆弄出来 效果真TM的好 震动20左右 稍微做了一下平衡 我把那些号称好的浆全砸了 之前调浆浪费我一天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好样的,顶死那些奸商

网友:
这个貌似很强大

网友(2012-10-09):
遥控器直接用数传的吗?

网友:
新手不懂 学习

网友:
系统真庞大!有志开发自行车载无人机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