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里有芬技的的90 3C大浆

楼主(2012-04-22):
最近迷上3C,想找芬技的原厂3C浆,不知道那里有

网友:
3C多用funkey芬记(rotortech)的。
洗萝卜的死贵而且不一定好

楼主:
请问楼上芬机的那里有

网友:
用杨格的3C 也不错啊 ,HIROBO的真的超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芬机的那里有

万能的淘宝,或者去看看高安模型,他们卖F3C的东西全。
目前知道的F3C桨,欧洲比较有名的有:

(CN267201-SG)  FUN-KEY(Rotortech) Carbon F3C 720 mm
(H-7201C) FUN-KEY Carbon F3C 720 mm
(H-7001C) CKF AKMOD Spec. F3C 700mm
(YEI-710-FAI)  Curtis Youngblood  Radix 710mm V2 FAI / F3C
(SAB0208L)     SAB 720mm - Red Devil - FAI
(SAB0205R)     SAB 685mm - Red Devil
口碑都不错,而且价格适中(相比hirobo和JR的坑爹价便宜多了)
funkey最贵,杨格其次,SAB的就比较便宜一点。
hawk(豪克) 的F3C桨应该也可以,貌似薛童铭就用豪克的。

我自己也喜欢F3C,但是没有90(700)级的经验,菜鸟一个,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或者去看看高安模型,他们卖F3C的东西全。
目前知道的F3C桨,欧洲比较有名的有:

(CN267201-SG)  FUN-KEY(Rotortech) Carbon F3C 720 mm
(FKH-7201CF3C) FUN-KEY Carbon F3C 720 mm
(FKH-7001CF ...

谢谢楼上,再请教芬技的前3款有什么区别

网友:
hirobo原厂的桨不是很好,用豪克680的就很好,一直在用

楼主:
请给淘宝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给淘宝链接

上海高安有卖,高安的淘宝店里有,自己搜一下

楼主:
SAB的高安没有啊

网友:
亞拓的f3c槳不好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