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问题!!急救 各位好友!

楼主(2012-04-22):
我的大违力
电池
出现了这种情况
飞几十秒 就没电
电机
自动停止运行了 然后我关了电源 再开电源 电机又有动力了 电池一两个星期不用把 是不是电池坏啦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怎么才知道过放啊 别人说我电池内阻大了····
我每次都是飞到差不多飞机自己电机动不了 的
这样是不是过放了??
还有 充电器是自动停止的吧 不会过冲吧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其实所有的电动飞机都有这样的缺 陷,就是电池不耐用,为了减轻重量必需使用小电池,为了电机高速转动必须大电流放电,为了充电快速也必需大电流充电,这样的结果就是电池特别容易老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充电放电时候等电池凉些再进行吧。

网友B:
电池不行了。我的已经用坏了两块原装电池。建议用1000mah15c电池两块串联,用坏了的原电池的2s充电擦头改制(需要有电烙铁),这样可以爽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的啊 连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