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能不能同时冲2块450的电池?

楼主(2012-04-22):
如题,同时冲2块11.1v2200mah的电池行吗,充电电流几A?请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充电器是这种的

在办公室发现的古董充电器,晒晒

网友:
可以冲两块3s的,我试过三块,也没问题。
四块就要爆充电器了。
还有这种充电器最好不要按最大标称电流充电,我5a充电然后B6变压器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炸了?!几A冲比较稳妥啊

网友:
标题

变压器炸还好吧,电池炸起来那可是一个吓人呀,上次我一个电池把墙皮都炸下来一大块,砖都裂了…

网友:
这也太危险了啊,充电时人一定要在。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晕,这锂电不就成了定时Bomb了啊,多弄几块绑一起,瞬间给个大电流…………

网友:
我用B6并充过六块3S,总电流4A,时间要一个多小时,已达到B6的极限50W,不过有点冒险,用3A应该没问题。

我的是B6+(需要外接12V电源的那种,不是你这种),最大充电功率为50W,电源输入口还是有点烫,我想改一下,直接焊接输入电源线到线路板。

网友:
还是不要去到太尽,留一定裕量,我12V5A 电源,B6充两块3S ,不是很理想,之前可以的。

楼主:
唉,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小电流冲吧   时间长点就长点,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天车F6一直4-5A充电,一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
我用并充板2A小电流充6块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小电流充6块时间拖得太长了,我是外接电源的那种,用4A充6块3S,但B6的外接电源接口发烫,我想把这个地方改了,直接焊线出来。

网友:
LZ当然可以啦,充电器的质量是没有问题了, 更多的时候应该考虑电池的质量,http://shop70340046.taobao.com 这个网站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在这又遇到你了···

网友:
这个网站可以看看

网友:
用外置电源5a充电没问题 长时间的

网友:
标题

我用的RcPower 601BC外接20安电源  直接把输出并联八个T头,每次5安电流同时充六七块电池, 从07年到现在一直很好  从来没有起火冒烟爆炸 烧房子  其实这个方法很好的  没有像他们说的候你 当待充电池电压不平衡时去并联电池的一瞬间电流是如何如何的大  会出现什么危险之类的的问题的  至于平衡的问题只能看看电池本身的造化了  充电前你的电池没过放的话  一般充完后基本上是平的  我用的胜利VC890C 测量的  而且每次充电前检测一下每组电池的单片电压  如果某一组电池单片电压差过大的话就用esky0851.充电  0851是我最信得过的充电器了 不管电池有多不平衡  只要没坏掉  让他充一两小时后能保证每片电池都是4.20 当然它的缺点是只能2s3s  它的大哥0852也最多只能4s  对于平衡性来说大部分B6充电器是无法与其媲美的。我07.年购入601bc后一段时间才发现它的平衡头根本就没法用  有时候本来很平衡的电池被它的平衡头一充满之后反而不平衡了  当时我极度郁闷  后来量了几个模友充好的电池才发现大家的都不是很平  心里想这先将就着用吧  没想到这一将就就过了六年了  现在最多也就用4s电池 如果用不到6s电池  而且这个老伙计不罢工的话  我还准备一直用下去

网友:
那两块3S的电池,这个要几S冲啊!!电压应该是一样的,电流是一块电池的两倍吗!!谢谢!!

网友:
买了个拖板一直没用,哈哈哈哈.

网友(2013-11-30):
可以冲6个3s的并充板如何连接,b6上如何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