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尺寸与玉兔飞控 多谢帮助

楼主(2012-04-22):
最近没事,想设计一个新的机架 用碳纤板··
我想知道玉兔飞控板的具体尺寸 包括所有扩展版···特别是超声波哪两个孔要留多大·························
还有为什么没人用碳方管 那样固定
电机
不是更
容易吗 它和圆管有很大区别吗???
谢谢·1!!!!!!!!!!!!!!1

楼主:
哪个 照例占沙发
木有人回复····

楼主:
小心的占下藤椅

网友A:
铝方管可以直接打孔安装电机,碳方管如果直接打孔,纤维断裂,强度就···
如果碳方管用管夹电机座,方孔的加工和配合,那就比圆孔复杂了,不清角夹不紧,清角的话,要插床或者线切割,手工就别想了,这样成本就立马上来了。

网友B:
要学会用搜索功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74370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