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2的O艇破处。好多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2-04-22):
今天在顺德华桂圆前面的湖里,我1米2的O艇破处。结果不是很好:
1、只跑了几分钟,我的678二叶浆就跑没了,船在湖**慢慢灭的火,出动新买的橡皮艇救船。下水前检查过浆的螺丝,已经锁紧,但还是很快跑掉浆,请教各位是如何紧固浆的?要打螺丝胶吗?
2、发动机听起来转速很高,但速度只有20-30公里,根本不起划,是浆不合适吗?请教用什么规格的浆比较合适呢?
3、用的T**的软轴,就那么几分钟,氟管就磨没了,之前我玩电O也出现过,所以这次很仔细的调整轴与老鼠尾、轴与联轴器的配合角度,并在氟管的一端加少许黄油,其余地方都加衣车油,但就几分钟就磨成这样了,请教各位,哪家的氟管耐用些?
4、这次下水,发现舱内很多水,而且因为氟管磨损,水进的很多,看来不装排水阀不行,请教各位大虾,那种排水阀比较好?
才清理好进水的发动机,化油器等都拆了清理,拆开火头发现很黑,估计是太富油了。清理好可以打着火就收拾好,等下周再玩。
请教,一般下水后,发动机除了清理化油器之外,还要如何保养?

浆跑没了

浆跑没了

氟管磨损了

氟管磨损了

1米2的O艇

1米2的O艇

网友A:
1200MM的船,小松发动机,如果不带离合器,随便怎么玩速度都应该是20-30公里的倍数
再补充一下,看过以前此船的图片,上桨后软轴螺纹预留的太短,防松螺母可能都没拧到螺母尼龙部分,因此根本就不防松,换软轴(拆了离合器软轴长度肯定不够了)时螺纹部分适当留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MM的船,小松发动机,如果不带离合器,随便怎么玩速度都应该是20-30公里的倍数
再补充一下,看过以前此船的图片,上桨后软轴螺纹预留的太短,防松螺母可能都没拧到螺母尼龙部分,因此根本就不防松,换软轴(拆了 ...

你说的对,是没到螺母的防松位置,主要是硬轴有点短,到放松位置,硬轴就被固定住转不动了,新买的硬轴不是有螺纹的那种,应该会好些。
已经拆下离合,就等新软轴和浆到了。
谢谢!!

网友B:
南桂圆在边度

下次落水,通知一声,我去学习,
我系阿帆

网友:
哈哈

哈哈  慢慢摸索,学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落水,通知一声,我去学习,
我系阿帆

凡哥,礼拜再去,到时约你。

网友:
好的

我等你,

网友:
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轴系安装中,特氟龙管只需要10-20厘米主要用于轴尾和铜管之间的连接,铜管前端要设置注油口,有专门的T把卖的,可以注入齿轮油,或者4T机油,每次下水都要注入,油杯的量小,每次不宜玩过10分钟
不能起滑可以找3H购买570的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2-10-20):
学习了 记住了,,嗯嗯

网友:
建议先更新氟管后,并在软轴上加注润滑油。由于是新机,可先用小桨并低、中速磨合几箱油后再换用大桨跑高速。同时请检查压浪板:其作用等同于飞机的水平尾翼。

楼主:
哈哈!很久的帖子了。那时开始,每个周日都去玩船,从开始的什么都不懂,到现在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从开始玩2小时滑橡皮艇拣几次船到现在几乎不需要拣船,从开始一个人玩到现在一群人玩,甚至结识到顶级高手。可以说是个非常愉快的过程。这个爱好会继续下去。
明天又是周日,早就约定一班模友去顺峰山公园爽玩。哈哈!
另外补充,这个船的船型、强度都很不错,目前状态良好!
这是最近新装的DF90,跟上面白色的船型一样。根据上一只船所获得的经验,对这只船精心安装调试,已经试航。

网友:
入来探索下情报

网友:
锁桨的时候要用垫片,之后才锁螺丝,我是信不过自动锁螺丝

网友:
哈哈 加油  ‘’‘’‘继续努力

网友:
油船,下一步计划